[AVR] Atmega162芯片被锁

楼主(2024-08-03):
5053诊断线上的Atmega162芯片,本来想烧录修改bootloader,progisp1.72设置错熔丝位后,就怎么也进入不了编程模式了,后面买了个有源晶振4M.hz,可是不知道咋连芯片和usbasp,只是把晶振3脚out连接了162芯片的xtal1,其他的就正常连接asp编程器(如图所示)。progisp还是进不了编程模式,现在怀疑是1、晶振连线错误。2、晶振频率不对。有没有大佬不吝赐教下。

网友:
换个高压烧写器读出来改吧

网友A:
还是要看熔丝错误设置为什么了,是震荡频率错了?还是禁用了ISP模式了?
最好还是高压恢复熔丝位吧。以下参考。
对ATMEGA16L进行高压并行熔丝位恢复(附源代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40188
再做一个AVR并行熔丝恢复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401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熔丝错误设置为什么了,是震荡频率错了?还是禁用了ISP模式了?
最好还是高压恢复熔丝位吧。以下参 ...

如图所示,就是忘记改软件默认的熔丝位然后进行了操作

网友:
咸鱼买个熔丝位恢复器就搞定

网友B:
这款软件很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软件很易出问题

那大家都用的哪款软件呢

网友C:
干嘛要玩这种麻烦的片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玩这种麻烦的片子呢?

这个是OBD 汽车5053诊断线,因为想读汽车的故障码,然后本来想刷固件,但是Bootloader状态是disabled,就想烧录修改一下,没想到误操作就被锁了。

楼主:
更新一下后续,再多次尝试利用有源晶振解锁芯片无效后,我把晶振的输出脚从连接到芯片的XTAL1换到了XTAL2,没想到就能正常进编程模式了,然后写入正确的熔丝位,现在是正常进编程模式了,不过又卡在了编写flash和eeprom了。,正常写入完flash和eeprom后指示灯应该是亮绿灯,现在是红灯闪烁,检验提示有错误,只能再慢慢摸索了。

网友:
avr的叫熔丝,arm的叫ob,锁了就完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