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能M2 变砖求救

楼主(2024-08-03):
改了512内存  识别了  然后刷了过度包,也启动了,然后刷了CDT也识别到512了,然后又刷了暗云大佬的分区文件和uboot,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进不了uboot  通电只有电源灯,TTL跑码如下,求大佬指点怎么救砖。

Format: Log Type - Time(microsec) - Message - Optional Info
Log Type: B - Since Boot(Power On Reset),  D - Delta,  S - Statistic
S - QC_IMAGE_VERSION_STRING=BOOT.XF.0.3-00086-IPQ60xxLZB-1
S - IMAGE_VARIANT_STRING=IPQ6018LA
S - OEM_IMAGE_VERSION_STRING=crm-ubuntu200
S - Boot Interface: NAND
S - Secure Boot: Off
S - Boot Config @ 0x000a602c = 0x000002e5
S - JTAG ID @ 0x000a607c = 0x001390e1
S - OEM ID @ 0x000a6080 = 0x00000000
S - Serial Number @ 0x000a4128 = 0x499e6b6f
S - OEM Config Row 0 @ 0x000a4188 = 0x0000000000000000
S - OEM Config Row 1 @ 0x000a4190 = 0x0000000000000000
S - Feature Config Row 0 @ 0x000a4130 = 0x0000800018200021
S - Feature Config Row 1 @ 0x000a4138 = 0x02c3e83783000009
S - PBL Patch Ver: 1
S - I-cache: On
S - D-cache: On
B -      3413 - PBL, Start
B -       592 - bootable_media_detect_entry, Start
B -      4339 - bootable_media_detect_success, Start
B -      5207 - elf_loader_entry, Start
B -      5380 - auth_hash_seg_entry, Start
B -      7847 - auth_hash_seg_exit, Start
B -      8342 - elf_segs_hash_verify_entry, Start
B -    103758 - elf_segs_hash_verify_exit, Start
B -    107953 - auth_xbl_sec_hash_seg_entry, Start
B -    108098 - auth_xbl_sec_hash_seg_exit, Start
B -    114647 - xbl_sec_segs_hash_verify_entry, Start
B -    114647 - xbl_sec_segs_hash_verify_exit, Start
B -    115576 - PBL, End
B -     97478 - SBL1, Start
B -    237259 - GCC [RstStat:0x0, RstDbg:0x600000] WDog Stat : 0x4
B -    239669 - clock_init, Start
D -      2775 - clock_init, Delta
B -    248178 - boot_flash_init, Start
D -     30439 - boot_flash_init, Delta
B -    281881 - sbl1_ddr_set_default_params, Start
D -       274 - sbl1_ddr_set_default_params, Delta
B -    288499 - boot_config_data_table_init, Start
D -      4788 - boot_config_data_table_init, Delta - (575 Bytes)
B -    298351 - CDT Version:2,Platform ID:8,Major ID:3,Minor ID:2,Subtype:0
B -    303170 - Image Load, Start
D -      6618 - OEM_MISC Image Loaded, Delta - (0 Bytes)
B -    312503 - Image Load, Start
D -      5063 - PMIC Image Loaded, Delta - (0

网友A:
boot区引导失败。数据接口不对

网友B:
uboot不是只有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区引导失败。数据接口不对

大佬要怎么弄,指点一下,TTL跑码  都没办法esc终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区引导失败。数据接口不对

我都不知道为何会变砖头,第一台也是这样操作 无仍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oot不是只有一个吗?

就刷的这两个,不对吗?

网友:
再刷啊。刷错东西了。

网友C:
进9008救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9008救砖吧

9008怎么救砖有教程吗,短接哪里

网友(2024-12-09):
楼主解决没?我也是刷了大分区文件莫名其妙变砖了,在TTL刷回原来的分区文件,现在连TTL都进不去了

网友(2025-02-27):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我也是刷了暗云最新的uboot和大分区,估计还是有bug。是不是只能用9008或者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