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块4的胶枪改调温

楼主(2024-08-03):
胶枪12.4送60胶条,好评返十块

温控模块是咸鱼鹧鸪家的,2.88包邮四块

500k NTC淘宝买的,用了优惠卷,20只0.88元

胶枪是看中手柄是平面,好改,才买的,买回来
理想总是好的,实际改起来复杂,胶枪有定位住,螺丝孔,得再PCB上打孔,还得把接线还原,还一个扳机限位有点挡住了PCB,得改机械结构,内部图就不拍了,忘记了,懒得再拆,将就看看吧
调温板可控80-240,ptc好像最高150,所以调温80-150,再往上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A:
合体很成功,一颗螺丝孔也用上了。就是没看到内部怎么改造的,外观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体很成功,一颗螺丝孔也用上了。就是没看到内部怎么改造的,外观不错。 ...

PCB上打孔避过螺丝柱,再把线接回去就好了

网友:
厉害,利用的好

网友:
这很不错啊,能调温,机器立马升级一个档次。

网友B:
加热丝用原胶枪的还是用送的发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丝用原胶枪的还是用送的发热片?

用的胶枪自带的PTC

网友C:
刚好有枪,跟这也下单回来学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枪,跟这也下单回来学着改

你得看下胶枪里面空间够不够放的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胶枪自带的PTC

NTC要用500K的?

楼主:
应该是吧,具体温度准不准我没试

网友D:
那块主板哪里买的 我怎么都找不到 能发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块主板哪里买的 我怎么都找不到 能发个链接吗?

咸鱼,搜卖家,愤怒的鹧鸪

网友:
温控板带显示的,效果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咸鱼,搜卖家,愤怒的鹧鸪

不是鹌鹑么……

网友:
才2块4,以为要十元八元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鹌鹑么……

对,搞错了

网友F:
看这个也不错,但我和我的朋友为什么购买好评返现的网购产品质量存在好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也不错,但我和我的朋友为什么购买好评返现的网购产品质量存在好多问题。 ...

胶枪质量还是可以的,绿林算品牌货吧,还送了65根胶棒很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