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元不足也水一个,自制电子负载+可调电源控制箱

楼主(2024-08-03):
    控制箱里面是150W炬为电子负载仪和24V500W电源改的0-50V可调电源。箱子大小250*120*160,外壳是6个厚黑色电木板加型材接角组成,后面板有2个电源插座模块和一个USB输出模块,左侧是负载仪散热孔和扩展接口,前面板是电子负载仪屏、电源表头、接线柱、开关、旋钮。板子是让卖家按尺寸切割的,上面的孔是自己CNC开的,整体上还看的过去。

网友A:
这是用家用墙壁开关的面板做的吗?

网友B:
好厚的板材。。。。。。

网友C:
做的不错,但没有演示一下,不够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家用墙壁开关的面板做的吗?

不是,是桌面AC电源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厚的板材。。。。。。

还可以,头一次做不知道用多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但没有演示一下,不够完美。

谢谢,还差点东西,家元不够了临时发上来先挣点家元

网友:
好羡慕你们这些有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