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暖宝宝

楼主(2024-08-03):
书从何起,废话少说,说是不知哪天捡了这么个玩意,无聊手痒,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只见此物,巴掌大小,外套红布袋,扒了一瞧,圆铁皮,扎银边,喷红漆,红中透黑,正当中一只手捧红心天使宝宝贴纸,方口铜质接线柱,带个小灯。

3下5/2,分离。

这是石棉嘛?还是咋,当中混有小颗粒也不知咋物质。防火材料,火机电不着。

土质三明治饼状,夹着发热丝

这层,烤的有点脆,烂鸟

没咋看头,测量下,发热丝阻值约170欧,常闭温控好滴,LED已挂。

就这样,收工,谢谢观看。

网友:
秋天到,修好也就用得上了

网友A:
就是石棉吧,注意呀,有毒。

网友:
就是个小电炉子石棉隔离外加铁壳

网友:
当心对人不好//

网友:
只见过有水的那种这个还没见过

网友:
夏天搞这个玩意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用塑料外壳,不过也能用好多年

网友:
这种比充电宝款危险

网友:
家里有一样的,最近经常出现点小毛病,但是知道里面材料,不敢拆修

网友:
这电阻丝间距这么不均匀呢

网友:
这种不带电池啊

网友:
感谢拆解,以前冬天用过,石棉可以保持温度一段时间

网友:
看电热丝的设计,小号电炉子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石棉吧,注意呀,有毒。

毒不历害,主要是怕吸到肺里。

网友:
都是老古董了,冬天有这还是很爽的

网友:
这玩意功率不低吧,比充电款的要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石棉吧,注意呀,有毒。

不是石棉,而是玻璃丝绵,飞摩也会扎进毛孔。
作用也跟石棉的隔热做用有差异~能够把电炉子的热量传递出来,又借助棉丝结构(绵丝及空隙)传热缓慢(避免很烫,延长供热时间)~比起石棉效果更好。

网友:
大概是玻纤,保温效果更好,但很容易扎皮肤,拆过不想修了,扎皮肤都是小事,吸入肺里就麻烦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石棉吧,注意呀,有毒。

这个不是石棉,是硅酸铝保温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