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一个饿死的筋膜枪

楼主(2024-08-03):
筋膜枪是邻居给我们的,拿回来充不进电,充电红灯闪烁
拆之前先上网搜是否有拆解过的视频或者方法,还真被搜到了
避免了无必要的破坏

这个头里面有两个螺丝

侧面盖板撬开里面有四个螺丝

充电口这块要硬翘开

电池不好往出拿,能测量到就不拿了,电池0V的,确定应该是饿死了

拿出咱数码之家的18650,放了小一年了,电压还4.08v

两节串联8v

直通充电1分钟,再测量有6V左右

充电红灯不闪了

充电完成

这东西还稍微有点用,腰酸背痛用用是稍微舒服一点

网友A:
电池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给电池充电?

还有这 高科技啊

网友:
有些锂电池保护电路设计部合理,当长时间放置电池没电时,会锁死电池导致充不进电。

网友:
高手,电池直充。

网友:
无刷电机的

网友B:
饿死的电池容量衰减的厉害吗?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一个,按你的办法去复活他。试试

网友:
这个产品看起来不错哈!

网友C:
直充,以前也这样玩,把电池激活了可以进行正常充电了
筋膜枪能常用么

网友:
激活饿死电池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饿死的电池容量衰减的厉害吗?

应该是有衰减,但用着还行,低档用了20分钟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充,以前也这样玩,把电池激活了可以进行正常充电了
筋膜枪能常用么

能用,还挺不错的,用了20多分钟还有电

网友D:
不是换电池吗?

网友E:
用电池给电池充电,难道楼主缺个可调电源。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很多小家电维修不是问题、但拆卸却是大问题。以后如果有机会维修的话,可以借鉴楼主的拆解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换电池吗?

如果需要换电池就直接扔掉了,不值得。还好,一般都是激活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池给电池充电,难道楼主缺个可调电源。

不是专业人士,没有可调电源,家里实在没地方放了,一年也用不上一次

网友:
电池拆下激活后,装回去还可以再用的。

网友:
好办法 还以为要换电池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