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鱼市买到两个假电源,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4-08-03):
两个外壳是东芝15V5A的电源,收到看线就知道是假的了,拆开果然是假的,其中一个是用台达改的,另一个是改电阻输出15V的,非常拉鸡

先看第一个台达改的:

第二个是改过电阻的,很轻:

两个电脑的插口都不一样,输出线的磁环也很粗糙:

大家买二手电源一定要看完整的照片,如果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输出线肯定知道是假的不会买。

网友A:
还是经过水泡的电源太埋汰了,良心坏了。

网友B:
原装电源,不错了

网友:
制造产业这么发达了么,二手翻新,换标么。价格那么便宜,能有多少利润

网友C:
这电源算很好的了。

网友:
也在咸鱼上买过几个电源,拆外壳没有办法做到无损或者微损,还没打开看过

网友D:
这不是假电源,是成色很差的旧电源.

网友E:
这两个电源都是真的,不过第一个泡水了,应该是废品回站收户外堆放的,然后被翻新

网友:
废品回收都是按斤收的,经过翻新处理转手至少可以十倍的回收价卖掉

网友F:
闲鱼有几家专门卖这种改过的泡水电源,一个叫原装电源适配器,一个汕头的叫什么专业生产什厂,还有一个河南的,名字忘记了,都是买这种没有壳的或者是有壳的。

网友:
电源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源,不错了

原装?你没看到一个台达,另一个改过电阻能叫原装?我买的是东芝15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经过水泡的电源太埋汰了,良心坏了。

是的,进水都生锈发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算很好的了。

好个毛,分分钟烧机器,功率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电源都是真的,不过第一个泡水了,应该是废品回站收户外堆放的,然后被翻新 ...

怎么叫真的?和壳的参数本来就不一致能叫真吗?真的本田发动机换到真的比亚迪车架当成真的奥迪卖可以吗?还是进水改离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闲鱼有几家专门卖这种改过的泡水电源,一个叫原装电源适配器,一个汕头的叫什么专业生产什厂,还有一个河南 ...

我这是四川发来的,图片就不敢给插电脑那端的线看

网友:
只要电源功率电压合规就不错。

网友:
我买过拼多多的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  拆开板子都是灰尘 旧的换了壳子和牌子。。。。。。

网友:
是废品回收、翻新的,不算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假电源,是成色很差的旧电源.

用台达代工的电源换个新壳子包装成东芝的,板子上还有剪掉的线头,输出线都不达标,跟板子上的线头对比明显线芯更小,这至少包含了制假售假的行为了,这个电源完全可以定义为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