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win10每次开机都要手动开启小键盘

楼主(2024-08-03):
win10每次开机都要手动开启小键盘,改过注册表,无效。。。

哪位大神帮帮忙,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这是在主板bios里设置的,和系统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主板bios里设置的,和系统无关。

能说说是哪个选项吗?谢谢。。。

网友B:
在BIOS中把NumLock项设为Enable,然后在BIOS中将PnP With OS项亦设为Enable
再按前面方法修改注册表,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说是哪个选项吗?谢谢。。。

不太好说,各主板的设置都不太一样,一般的话你就在bios选项里找Numlock这个字符串,后边的选项设置成on,要是中文bios的话就找开机数字键锁定状态这个选项,设置成开。最后一定要记得保存设置并离开。

网友C:
差不多是楼上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IOS中把NumLock项设为Enable,然后在BIOS中将PnP With OS项亦设为Enable
再按前面方法修改注册表,试试 ...

好的,谢谢,晚上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说,各主板的设置都不太一样,一般的话你就在bios选项里找Numlock这个字符串,后边的选项设置成on,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是楼上说的那样

很奇怪,以前是正常的,我也没改过啥地方。。。

网友:
关机的时候数字锁定灯灭了马上把它点亮就行了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不是每种主板都有,注册表设置按理说有效的。但不能与BIOS设置相冲突。

网友:
主板bios里设置,不同的主板设置位置不同,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
找自己主板型号,百度一下,进BIOS开启numberlock!!

网友:
其实开机后按一下NUM也不麻烦啊。

网友:
WIN10的版本最好换成22H2,早前的版本,有希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四楼的方法是能够解决的。

网友:
BIOS里设置没卵用,  在桌面上新建个   文本文件 ,把以下内容复制进去 ,保存后改名为    WIN10开机开数字键盘.reg , 然后双击或右键选择合并,这样就能自动打开数字键盘了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USERS\.DEFAULT\Control Panel\Keyboard]
"InitialKeyboardIndicators"="80000002"
"KeyboardDelay"="1"
"KeyboardSpeed"="31"

网友:
开机主板里设置。

楼主:
还是不行。。。。
刚开机的时候小键盘灯会亮,进入桌面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