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机儿童插卡式学习机

楼主(2024-08-03):
老婆给孩子买的插卡式学习机,以前有一个小型的,这次这个大了许多,内容也多了许多。看到机器就几颗螺丝,也没有防拆标,于是动手开拆。
首先看看全貌

轻轻松松拆开

拆下看看主板,就一个牛屎芯片,背面就没有元器件了。

所有内容都存在这个容量为16M字节的芯片里,懒得备份了,意义不大。

这个插卡识别就是通过光敏识别的。

网友A:
主板4月做的好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4月做的好新啊

就是,主板的日期比较新。

网友B:
没看到卡座在哪哈?咋插卡?

网友:
好小的电池,也是个玩具

网友:
2024年,几个月前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卡座在哪哈?咋插卡?

第四张图,版本号上就是开关。当插入卡片时,压住开关,开关右边光敏电阻识别卡片上的信息。八个光敏对应八个引脚。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学什么的,连个屏幕按键都没有

网友:
楼主怎没给操作一下,看一下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什么的,连个屏幕按键都没有

插卡,自动读卡上的内容

网友:
看来集成度很高啊

网友:
所有的儿童学习机基本都是玩具类的。

网友:
那个黄色卡片就是屏幕?

网友:
想不到居然用上牛屎芯片了

网友:
怎没给操作一下,看一下效果怎样。

网友:
看来牛屎芯片永不过时啊。

网友:
真是够简单的

网友:
外观挺漂亮撒

网友:
用白光LED作为光耦识别少见。我见到多数是红外LED,常见光电鼠标红光LED,蓝影光电鼠标蓝光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