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DSR-PD190P/3CCD镜头组件拆解

楼主(2024-08-03):
SONY PD190P 3CCD摄像机系统
DSR-PD190P内置三片1/3英寸CCD,每片450,000像素。1/3英寸的CCD尺寸,可以实现高灵敏度和信噪比。这些CCD均可进行隔行扫描和逐行*2扫描

网友A:
镜头都不好整,俺以前拆修一个卡住的长焦相机镜头,搞了两天,镜片上全是俺的手印反正收不到钱的。

网友:
早先老贵了

网友:
镜头这玩意挺复杂的,拆了能装回去的都是牛人,我只拆过卡片机

网友:
好东西,拆开就废了,装配调整难度大大了。

网友:
这东西复杂,也贵得很

网友:
这是个精密玩意

网友:
还能不能装上

网友:
长见识了   不错

网友:
纯专业活,严重怀疑楼主能否还原如初,支持探索

网友:
当年的影楼神机~

网友:
看结构挺复杂的。

网友:
那个带丝杆的调焦电机是用什么电压驱动的?是直流电压吗?电压多大啊?还是交流的?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头都不好整,俺以前拆修一个卡住的长焦相机镜头,搞了两天,镜片上全是俺的手印反正收不到钱的。 ...

最怕修坏了麻烦。有的监控模块化设计好点,镜头故障,换接口排线合适新镜头。楼主大镜头,后焦距比家用摄像头长,可以改手动头装回,接在运动相机或记录仪。

网友:
还能装回去?

网友:
小日子就靠这一桶金赚的盆满钵满

网友:
还能装回去不?

网友:
呃 我之前也拆了一个类似的镜头  拆散了 特别是那个叫什么的屏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