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温控器 CKCAGNL rex-c100

楼主(2024-08-03):
标价22,扣红包后17到手

目前配合0.1精度的pt100使用,感觉精度都还行吧,准备给咖啡机加热器用,工作温度应该是在10~140
这个是万能输入款,比只有热电偶的要贵一点
请教一下电阻和电偶的精度到底差多少,反正1%的pt100价格在10块左右,比电偶是贵不少

另一款: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279-1-1.html

网友:
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啥原理

网友:
挺高级的小东西,屏挺漂亮。

网友A:
pt100有两线,三线及四线,线越多,精度越高。常用的是2线,看设备几线,一般来讲,pt100要比热电偶精度高,但是pt100高温容易坏

网友:
工业品,皮实耐用

楼主:
输入采样频率不详
led刷新频率不低,目测10hz以上,看起来还是是比较丝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有两线,三线及四线,线越多,精度越高。常用的是2线,看设备几线,一般来讲,pt100要比热电偶精度高 ...

咖啡机用,150度就该保护了
正常蒸汽模式工作温度是130左右

网友B:
看输出像是继电器的。

网友:
常见的温控器,大部分是余姚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输出像是继电器的。

继电器是给报警用的
主输出是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