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龙头的把手里面的孔裂了,这个修复方法不错吧

楼主(2024-08-03):
里面的孔使劲不当弄裂了,再用一搬就会掉,用一个铁环固定一下还很结实;
虽然只是几块钱的东西,但省了换的功夫了,维修也是一大乐趣。
备用的水龙头都换成塑料或纯铜或不锈钢的了,断到里面太费劲了,这个就是因为原来的断里面后来才换的塑料的。

网友A:
这水龙头耐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水龙头耐压吗?

家用没问题

网友:
这透明的感觉很新奇。

网友:
透明的水龙头,真没见过

网友:
这个透明的水龙头看着挺好看,可惜质量不好

网友:
哈哈,我也修过这个。只不过我用的是钢丝加AB胶加烙铁固定。用到报废不坏吧

网友B:
我看见龙头上粘了一根东东?

网友:
这龙头千万不要装到阳光能晒到的地方

网友:
耐压没问题,现在很多大约3-5元吧。便宜一般地方使用约寿命2年左右。

网友:
灌AB胶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龙头上粘了一根东东?

哈哈哈,视力真好,观察角度比较独特

网友:
铁环缝隙里再灌点AB胶

网友:
虽然能用,但还是建议直接更换,毕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你这个还是有空间操作的,像冷热两用的内部空间比较小,可以使用双股细钢丝加锂电池短路加热的方法,镶嵌进去牢固的很。

网友:
商家广告视频里面锤子砸也没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还是有空间操作的,像冷热两用的内部空间比较小,可以使用双股细钢丝加锂电池短路加热的方法,镶嵌进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自己用还是用不锈钢的,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