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和路由的IP地址相同,且光猫拨号,路由也拨号,有无影响

楼主(2024-08-03):
才发现:光猫设置成路由模式,输入用户名密码拨号上网后,然后在路由上也输入用户名密码,竟然也可以拨号上网,且光猫和路由获得的外网IP地址还不一样。

我将光猫内网设置成192.168.0.1,路由内网也设置成192.168.0.1,这样我将设备不论直接插在光猫的网口上,还是插在路由的LAN口上,都能正常上网,获得的ip段也都是192.168.0网段的。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我的设备设置的是固定的IP地址,且在光猫和路由里面都设置了地址转换,这样无论设备插在光猫上,还是插在路由上,不用改动IP地址,外网都能正常访问(外网地址不同)。

现在担心的就是光猫IP和路由IP相同有没有冲突,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因为光猫默认IP是192.168.1.1,tp-link的路由默认IP也是192.168.1.1,从没听说过谁买了tp-link路由还要重新设置Ip地址的。

网友A:
这是从哪复制粘贴的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哪复制粘贴的么?

-----------------

不是复制的,是真的,有这个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复制的,是真的,有这个疑问

无图无真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骗你干嘛啊,有图你也看不出真相啊,你又不知道路由怎么配置的,账号是什么。
现在这个情况充分确定了两件事情,
一是光猫设置成路由模式,但是下级路由仍然是能拨号的,
二是我这个账号是支持多拨的,至于带宽能不能叠加,就不知道了,也没必要,300M的带宽根本就够了。

现在我还担心一件事情,由于我这个账号是公网IP,这样一来我就占用了2个公网IP,因为本来公网IP就很少了,这样会不会引起电信警觉。。。

网友B:
猫都拔号了,下级路由器还能获得公网IP,是不是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猫都拔号了,下级路由器还能获得公网IP,是不是想多了

所以啊,这事情就很怪了

网友:
六怪的弟弟,七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骗你干嘛啊,有图你也看不出真相啊,你又不知道路由怎么配置的,账号是什么。
现在这个情况充分确定了两件 ...

无图无真相...

----------------

网友:
路过,不懂,头晕目眩

网友:
恭喜楼主,服务商给你开了一条VPN.

网友:
光猫设置了可拨号可直连,路由下设备和光猫下设备是在两个局域网内。

网友:
怎么查看是否支持多拨 我现在用的光猫拨号 但是光猫防火墙有问题 关不掉 upnp 用不了 dmz也用不了 TEWA-707G 这个光猫

网友:
你这个描述的让人糊涂

网友:
你说的问题我经历过,如果你是获取到了两个公网,你可以在你手机或者电脑上的浏览器输入IP查询,查看目前在用的IP是哪台设备获取的。

回答你的问题,你说会有什么影响?目前看来使用体验上没有负面影响。正向提升需要你借助支持双WAN口的路由器来进行带宽叠加,测试速率是否会提升。

目前你的网络可能是路由器来进行上网的,也就是说可能只用了其中一个公网IP上网。

简单的说,你的宽带在进行单线多拨,指一个宽带账号拨出多个IP。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最后说的担心IP冲突的问题。我先回答你为什么光猫和路由都能拨号,那是因为你的宽带支持多拨。多拨可以获取多个IP,但不一定支持带宽叠加。

关于两个设备内网网段相同是否会导致两个内网IP冲突的问题,我的回复是不会。我给你打个比方,光猫和路由器拨号获取的IP就像两个独立的房子,192.168.1.1相当于房子里的房间号,你能认为两个房子因为房间号相同就觉得两个房间一模一样吗?不能,它们只是名称相同,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房间号叫192.168.1.1,也就不存在IP冲突一说。

如果你对我说的话抱有怀疑,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局域网和广域网。

网友:
路由器WAN口dhcp获得的IP叫做MAN地址,路由器拨号获得的是WAN地址。
如果子网和光猫dhcp分配出来的地址在同一个网段,责子网不能通过MAN地址上网;但不影响通过拨号获得的WAN地址上网。

也就是说路由器不拨号,责路由器下的设备就不能上网,因为子网和光猫冲突了。
如果路由器拨号了,责路由器下面的设备能上网,但路由器下面的设备是不能以本地模式访问光猫下的设备的,因为是不同的子网。

网友:
所谓的路由拨号是一种假象吧,现在的路由器都自动识别工作模式了

网友:
现在的路由器都自动识别工作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