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4056板子输出电流是不是有1A?

楼主(2024-08-03):
原来输出只有500ma,换了块4056的板子,保留的原来的外壳,4056的板子输出是不是有1A?这样充电应该会快点吧。

网友A:
4056走1A的时候会很热,最好加散热片

网友:
不是电流越大越好,看电池容量来(0.3c)

网友:
4056好像有个电阻可以调整输出电流的。

网友B:
短时1A,一发热电流就降下来了,贴一块散热片上去会好点

网友C:
这个还是带保护的4056,最好加个散热片。

网友:
我觉得充慢点更好...

---------------------

网友:
看电池行不行

网友:
基本达不到,因为会发热降流

网友:
要在5V上加个电阻,分担一下电压降。

网友:
充慢点更好!

网友:
不着急,可以慢慢充

网友:
感觉还是慢一点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时1A,一发热电流就降下来了,贴一块散热片上去会好点

请问散热片要怎么贴?直接散热片涂上硅脂贴在4056芯片那颗芯片上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走1A的时候会很热,最好加散热片

请问散热片要怎么贴?直接散热片涂上硅脂贴在4056芯片那颗芯片上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带保护的4056,最好加个散热片。

请问散热片要怎么贴?直接散热片涂上硅脂贴在4056芯片那颗芯片上面么?

网友:
这个电阻可以调整充电电流,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
有些厂家的可以1安稳定不热,大多数只有0.8a而且还热

网友:
想输出1A电流,电路板要设计足够大的散热,目前市面的4056充电板散热都不够大,要想满足输出就只能上风扇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改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