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元的电动车插座保护器/转换器拆解

楼主(2024-08-03):
之前一直是看wifi控制模块,看着看着就给推了这个玩意。价格一直没降下来。

后来领取到一点卷,最后3元钱就能拿下。买回来看看里面什么样子的。
元件歪歪扭扭的,像是人工手焊的。

LM358S  运算放大器

不懂这玩意,也没电驴测试。

刚才找了个手机还有94%电量,插上充电器,保护器工作几秒钟就自动关闭断电了。看来是需要大电流才可以。
农村很多是那种杂牌的红色三轮车,充电器一般持续工作,村镇修三轮的,门口很多那种鼓的铅酸电池。有了这个东西,一年省下不少电池钱。

网友:
用料还可以,就是工艺太差了

网友:
电动车充满了不是也会转灯的嘛,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
这种玩意是到时间关断还是功率小到某个程度关断。  这玩意家里充电有用,公共充电桩自带了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检测充电器的空载电流后执行断电的?

网友:
这玩意有用吗?

网友:
电流低到一定值断电,觉得比定时的好

网友:
感觉这货还是有一点小小作用了

网友:
看着有点不错啊

网友:
捡测电流断电的,比时间控制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检测充电器的空载电流后执行断电的?

应该是这样,高级一点的还有单片机,检测到转灯电流后开始计时,让电池再涓流充一段时间后再断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涓流充电后断电的。

网友:
小电流断路器

网友:
有检流电路,可能设定比如20瓦以下就切断输出。做工很不错,不是智商税产品。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不错的,充电动车用保护电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高级一点的还有单片机,检测到转灯电流后开始计时,让电池再涓流充一段时间后再断电。 ...

其实一个555就能解决的问题,我的充电器就加个,我自己做的,用转灯电压启动控制555延时,最后断开充电器。

网友:
这东西的原理应该是检测电流小到某个值时,就断开总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个555就能解决的问题,我的充电器就加个,我自己做的,用转灯电压启动控制555延时,最后断开充电器 ...

之前有坛友拆过,看芯片是8脚的,但没有印字,看走线也不是555,大概是为了防抄袭故意这么整的

网友:
其实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