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推荐一块电压档内阻大的手持表

楼主(2024-08-03):
最近设计一个电路,调整运放,需要内阻很大的电压表,起码要5GΩ以上的吧,量程10V左右就够用,手持表,有推荐的吗?我现在使用台表设置成10G输入在使用,感觉不方便,用UT60BT,有点勉强,mV档大约3G以上的阻抗,主要是量程不够。

网友A:
这个需要咨询 “不会修” 大神。

网友B:
没人回答的话我试试回答吧。
我没见过10v量程输入阻抗GΩ级别的手持表。也许有但我没见过。
但还是可以改造一台的。最省事儿的就是在输入和万用表之间用JFET输入级的运放搭个缓冲级,后面分压给到万用表mv输入,用分压级校准。
既然手持表的精度可以接受,运放失调的误差也就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咨询 “不会修” 大神。

我也不知道,没专门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回答的话我试试回答吧。
我没见过10v量程输入阻抗GΩ级别的手持表。也许有但我没见过。
但还是可以改造 ...

谢谢回答,题目中要10V电压是有的信口开河了,4V左右就足矣,您说用高阻运放达个缓冲器我觉得确实可行,现在就是如果有合适的手持表想找个现成的用,如果有但价格贵也是要放弃的,老老实实用台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没专门测试过。。。

谢谢,我也是用到这里才想起要是有个高阻输入的手持表会更方便一些。只是量程大一点的输入阻抗都没有特别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题目中要10V电压是有的信口开河了,4V左右就足矣,您说用高阻运放达个缓冲器我觉得确实可行, ...

如果是4v的话,那么还真就有点办法。
7106/7107的万用表或表头改造一下就可以。
那个年代的芯片设计电源电压比较高,别看7106/7107只有2000字但它的实际输入可以高达4V。
这样你只需要找个几块钱的7107表头稍加改造就可以。
1)检查输入端没有并联电阻,如果有就去掉。
2)基准电压改为2V。
3)根据原设计修改积分电阻,如果原来是1v基准的设计就改为2倍,如果是0.1v就改20倍
4)检查有没有输入钳位保护,相应修改。

改造后读数x2为实际电压,我没这么用过但手册上有明确说明可以。建议改造后检验下线性和输入范围,用起来心里有底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v的话,那么还真就有点办法。
7106/7107的万用表或表头改造一下就可以。
那个年代的芯片设计电源 ...

我记得以前有7106的高阻万用表呢,这个改造得有空去琢磨一下了,现在干活儿东一下西一下的,不知道该主要干什么我还是先用台表,反正两台台表都是可以高阻输入的。谢谢您了~

网友D:
   有一种表叫等电位表,就是表内输出一个电压和被测电压相等,不吸收电流,理论阻抗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表叫等电位表,就是表内输出一个电压和被测电压相等,不吸收电流,理论阻抗无穷 ...

哦,谢谢,那这表的输出精度肯定非常非常高了,稍微有点压差产生的电流换算成等效电阻也会很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表叫等电位表,就是表内输出一个电压和被测电压相等,不吸收电流,理论阻抗无穷 ...

这是最优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表叫等电位表,就是表内输出一个电压和被测电压相等,不吸收电流,理论阻抗无穷 ...

我淘宝找,怎么都是电工用的那种等电位测试用途啊?

网友:
15176058125

以前我买过两个CMOS运放,没用上一直扔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v的话,那么还真就有点办法。
7106/7107的万用表或表头改造一下就可以。
那个年代的芯片设计电源 ...

很专业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淘宝找,怎么都是电工用的那种等电位测试用途啊?

电工用的,那是摇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