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502胶水加上小苏打,能成为万能修复?其实不行。

楼主(2024-08-03):
502胶水加上小苏打,能修复车外壳不??测试不行,小苏打会发泡的,成了小苏打海棉,用洗衣粉加502也不行,会起泡了,成了海棉了。一用劲就断了。用香烟过滤嘴的丝 +白纱布+或扎带。一点点的加502。就很结实了。

网友:
这个确实比苏打粉好

网友:
用易拉罐的铁皮包裹比扎带好

网友:
铸工胶了解下

网友A:
我看到的是用草木灰加502,据说。无比结实,可以用来修复汽车塑料件。

网友:
其实抖音上有很多误导视频,少看点好。

网友B:
关键是这件都是老化了,这儿搞好其它地方还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件都是老化了,这儿搞好其它地方还坏

没事,应急一下,修旧如旧,关键是省钱啊。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抖阴快手看多了

网友:
棉线+哥俩好贼结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是用草木灰加502,据说。无比结实,可以用来修复汽车塑料件。

什么灰都是一样的,不如用点纤维,用玻璃纤维效果应该会很好。

网友:
502怕水的吧?试试喷点水呢

网友:
502加棉花,或者502加锯末,用来堵塞孔洞效果简直好极了。

网友:
不是碳粉加烟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灰都是一样的,不如用点纤维,用玻璃纤维效果应该会很好。

玻璃纤维是一种很危险的材料,你想吸进去一点吗?

网友:
502不行,AB胶或农机胶

网友:
502加面粉可以的。

网友:
这样强度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抖阴快手看多了

你知道太多了,啪!!!

--------------------

网友:
还是轧带起作用,老化了也用不长了,还是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