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长技4000W逆变器

楼主(2024-08-03):
在废品站,掏的长技逆变器,大家看看有没有得修,风扇背拆了。保险丝4个也没有了,各位大佬,这个东西还有维修价值不。看了一下电路板有维修过的痕迹,在控制板哪里,忘记拍照了,这个保险丝是多少安的,知道的大佬帮忙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这里有维修过的痕迹

网友A:
维修的好像是逆变小板

网友B:
这明显是维修失败后的废板,高压侧的MOS都缺失了,控制板还有烧毁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维修失败后的废板,高压侧的MOS都缺失了,控制板还有烧毁的痕迹。 ...

大佬,这个逆变器是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好像是逆变小板

大佬,这个逆变器还有维修价值不,谢谢

网友C:
两个变压器,也就1000w

网友:
感觉不好修了

网友:
还有维修价值不

网友:
这不好修吧

网友D:
两个风扇位是减配没装么?

网友:
外壳做DIY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变压器,也就1000w

老大,你的意思我这个变压器也就1000瓦了,4000瓦是虚标的喽,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风扇位是减配没装么?

两个风扇应该被人家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逆变器还有维修价值不,谢谢

有需要就可以维修,或者出二手,我可以介绍维修师傅。

网友:
看这样子,想要修好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你的意思我这个变压器也就1000瓦了,4000瓦是虚标的喽,是不是?

不见得带的了1000

网友:
有图还是可以修一下,没图,那还是拆件吧

网友:
内部做工一般

网友:
虚标是山寨最爱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