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杰克利掌心棘轮螺丝刀装不回去了

楼主(2024-08-03):
买了一般棘轮螺丝刀,质感很不错,想看看里面啥样子,然后手贱把它拆了,结果打开后里面就散了,就装不知道怎么装了,图片是全部配件,大神们帮忙看看怎么装回去。

网友A:
整点黄油,把滚柱和弹簧粘外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点黄油,把滚柱和弹簧粘外套上

哥们,能箱子点吗,这玩意在网上都找不到拆机视频,完全不行知道怎么装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能箱子点吗,这玩意在网上都找不到拆机视频,完全不行知道怎么装回去 ...

这么简单的还得查视频,

网友:
还是静音棘轮呢,这个好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能箱子点吗,这玩意在网上都找不到拆机视频,完全不行知道怎么装回去 ...

中轴插进去,棘轮那不用黄油,,弹簧放中间,滚柱放2边,定位珠那用点黄油粘一下好安,当然这玩意你一般是安不回去了,因为我看那个卡簧应该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轴插进去,棘轮那不用黄油,,弹簧放中间,滚柱放2边,定位珠那用点黄油粘一下好安,当然这玩意你一般 ...

卡簧没有段,买来就是这样的,这样大佬,我回家试试

楼主:
终于在B站找到拆解视频了,果然B站人才多

网友:
没事拆它干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