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柜缺氟了 这个方法行不行

楼主(2024-08-03):
在拼多多买个 安装在压缩机加氟口上 直接加氟  铜针刺破铜管之后加氟

网友A:
缺氟不检查漏点等于白干。只管开孔,孔不堵吗

网友:
既然缺,肯定有漏点,漏点不堵住,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氟不检查漏点等于白干。只管开孔,孔不堵吗

买个5公斤,过几天加一点,看是它漏得快还是你加得勤

网友:
你这个刺破后不封住吗?不封住那有什么用,而且要找漏点,不然的话要不停地加

网友:
加完氟后开的孔怎么办。

网友:
加完后再用钳子夹扁封回去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有办法加的,不然搞维修的是怎么加的

网友:
可以的,就是要小心点,旋拧下去后尽量在不要松开,基本没有问题,但需要确定系统不漏,

网友:
只要漏了咋整都白扯,管路扒出来都是筛子一样的百孔千创,不更换漏管就算一大罐雪种也搞不定。

网友:
冰箱基本都是铝管了,里面都是发泡,基本一次性。一漏就别再想了,直接某东以旧换新买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5公斤,过几天加一点,看是它漏得快还是你加得勤

我X,好主意...

--------------------------------

网友:
缺氟了坑定有漏的地方要先查漏

网友:
骑针阀听说有人用过(我都是焊修理阀)

网友:
这个阀我就有,且一直用着,好用,不过不是单买的,是成套制冷维修工具中带的,操作时要一点一点慢慢的转,转的太快有时会失败。加完后用封口钳夹住,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