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2263xt量产失败一直报错,颗粒nw912,id也识别了,就是不成功,Pretest Fail(30)

楼主(2024-08-03):
量产版本换过,颗粒重植也换过,都不知道怎么办,有哪个大神打救一下呢,到底是什么问题,难道颗粒不支持吗

楼主:
最后的1-5张图插多了,发错了

网友A:
你这ch1 ch2的flashid都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ch1 ch2的flashid都不一样啊

请教,那是什么问题呢,颗粒同是nw912

网友:
用flashID 工具查看一下吧,ID不对或许有ID缺失

网友:
nw912那个,ch0 ce0都没有id,两个颗粒ID也不一样,肯定开不出来的。e2nand的话,用专门的开卡工具试试

网友(2024-09-19):
有难度,我也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