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十年的飞科FS711剃须刀拆开清灰,转得很溜,先不换电池了

楼主(2024-08-03):
这是2014年11月买的第二个飞科FS711剃须刀,

之前2013年9月买了第一个飞科FS711剃须刀,没多久电池就不行了,
不知道扔哪儿了,后面竟然买了同型号的,我当时是不是傻?

第二个飞科FS711比较坚挺,用了三年感觉他快不行了,又买了个三刀头的,
但是觉得三刀头的不好用,就一直吃灰,

没想到第二个FS711这么坚挺,一直用到2021年还给他换了个电池,
什么酷蛙电池,不知道牌子:

这不前几天觉得电池又不行了,又买了一个,想换电池,结果一清灰,
又转得很溜,先不换了。下面开拆,背面就一个螺丝拧开:

电机型号不认识,made in rongxing是啥玩意儿?

刀头部分,这个昨晚清过灰了,刮胡子刮下来的不只是胡子,
还有皮脂、汗液、皮屑……在里面都成泥了:

拆开电路板上的俩螺丝:

黄油?真是黄油啊。碎胡渣都进到里面了,正确清洁方式是拆掉那俩沉头螺丝,
所有零件洗衣粉、洗洁精伺候,然后重新涂润滑脂,但是我润滑脂没在宿舍,
就简单用刷子刷掉胡渣算了,不干不净,用着没病:

电路板部分:

好像是变压器出来经过二极管、电容就给电池充电了,简单,但是真踏马的耐用,马上十年。
想跑下电路,没时间了,明天要面试。

就这样吧,装好继续用。下回换电池再发帖。

网友:
剃须刀确实需要经常清洁的。

网友:
这么耐操,不错

网友:
一把类似的飞利浦也用10多年了,装电池的,两节指纹锁用完的电池,能用好久好久

网友:
就我个人的使用感觉,双刀头旋转的剃须刀还是得买飞利浦的,国产品牌的在刀头上还是欠缺一些,其实现在的飞利浦也是国产的,其实国产品牌就不能学一下飞利浦的刀头吗?

网友:
10年了,真的很坚强,估计还能再战10年

网友:
不是有三头的吗

怎么老用这个

网友:
我的一部飞利浦双头剃须刀,型号:HQ481,是在2004年用年总奖买的,当时记得是四百多圆,现在一直在用,中间自己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
好像跟我的那个差不多,不过我好像是11年买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1804-1-1.html

网友:
看看我的飞科。

网友:
电池真耐用,能用十年

网友:
同样的飞科,电池不行了。只能用一次,还得要抓紧点。

网友:
这个型号我上大学2009年用过,然后感觉比杂牌的好,因为当时农村大集上卖的都是些做工简单,甚至充电电路都是假的剃须刀。我用过后就买了两个,给我爷爷一个,爸爸一个。最后2014年电池开始不行,没啥换的换的一般充电。不大能用,2015我买了飞利浦给爸爸,我还是用711.

网友:
浙江荣信电机

网友:
我以前也是外接电源,开始接变压器,后来也改成你这样拖根尾巴接18650,后来又改成这样:以前的共享单车3节18650电池盒,用来做机身,里面放两节电池加充电板,后面放一个开关,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

网友A:
剃须刀每次用完我都清理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每次用完我都清理干净的

X,这是有洁癖么,反正我是从来不清理的,每次用完把胡茬子磕一下算了...

-----------------------------

网友:
10年了,说明电机质量好

网友:
一直用飞利浦

网友:
拆一次不容易,还是建议把电池更换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