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试过用制冰机改冰箱的

楼主(2024-08-03):
现在的问题是 水箱里会结冰 加的盐水 箱子里温度计只显示到6度 室温30度
大概是哪边的问题
制冰机原来的结构 加了一个水循环

网友:
你这想法牛啊

网友:
得调毛细管流量

网友A:
加温控应该就可以,压缩机也不是一直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温控应该就可以,压缩机也不是一直工作的

压缩机直接插电才6度 一个小时

网友:
楼主是真会折腾啊。

网友:
这个箱子的保温效果差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缩机直接插电才6度 一个小时

这压缩机才200w哪来的6度一个小时

你是把制冰机那不锈钢外壳的制冰头泡水里?,建议把那个头拆掉换一个小的铜管散热器然后重新加注制冷剂,以前拿抽湿机搞过,能吹出雾,空间够的话设计成风风冷,空间不够就按老式冰箱设计,管道分布在内壁或者中隔板上面

抽湿机改是最简单的,甚至可以不需要重新加注制冷剂,因为它是冷端在前热端在后串联结构,只要小心别折扁铜管剩下的就是改风扇上去

网友:
加个风扇试试风冷!

网友C:
我現在房間用的是迷你冰箱,還可以製冷制熱,功率才50W,能放6罐可樂進去,直接插120V的電或12V的電都可以,噪音只有25DB,因為是用半導體製冷制熱片,後面只有一個類似CPU的散熱風扇,但是製冷效果真的不錯!

网友D:
拆了按冰柜的结构重新排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压缩机才200w哪来的6度一个小时

你是把制冰机那不锈钢外壳的制冰头泡水里?,建议把那个头拆掉换一个小 ...

压缩机开一小时 箱子里6度 70w的压缩机 没有焊枪和真空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現在房間用的是迷你冰箱,還可以製冷制熱,功率才50W,能放6罐可樂進去,直接插120V的電或12V的電都可以 ...

要冷冻 半导体完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按冰柜的结构重新排布

没有焊枪

网友:
工作原理都不一样。。。。
除了压缩机,其他都得改。。。。

网友:
制冰的铜管上加个散热片,弄个小风扇整个风道,再加个化霜加热管,就是妥妥的风冷无霜冰箱。老款的上菱无霜冰箱,包括现在新出的对开门风冷无霜冰箱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你能制冷,但是没有循环风,玩就是了

网友:
想法是可以,不过要改造的东西不少,

网友:
制冰机改冰箱意义不大,因为老百姓家家都有冰箱,缺制冰机。聪明的会研究如何将报废的冰箱改制冰机,这样才有意义,搞好了还能赚大钱。

网友:
这是冰柜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