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sk飚王3.5寸硬盘盒电源适配器罢工

楼主(2024-08-03):
ssk飚王3.5寸硬盘盒电源适配器一直用在路由器上最近没有输出电压了,用刀暴力砍开测试12V直流输出阻值基本为0短路了,测试sr3100b并联的二个其中一个短路。阻值为0。看着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连邮费2.5元买了10个sr3100真是便宜 ,安装好二个正向电阻基本一样的完工。

网友:
完美修复 这个我一般用光猫电源代替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3.5硬盘通电瞬间电流不小的。

网友:
希望我的那个能用久一点

网友:
坏的不大值得维修

网友:
谢谢分享,那个电脑电源直接改都方便。功率足。

网友:
要是我会换成5100,价格相差又不大~

网友:
一般12v2a足够了吧

网友:
技术不 错,小电源修好先用着

网友:
3.5硬盘的电源起码12V2A。

网友:
看变压器是12V 3A的,我有个外壳一模一样的12V 2A,捡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设备的电源,给无刷吊扇用可以最大干到30W以上。

网友:
12v2a足够了吧!

网友:
12V2A电源,输出一般两只肖特基二极管并联,容易 击穿其中一只。

网友:
我见过航嘉的,我一般用电脑电源带

网友:
电源看起来不错,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3.5硬盘通电瞬间电流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