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自动伞断线了,怎么修呢?

楼主(2024-08-03):
全自动雨伞,就是一按能自动撑开,再一按能自动收伞的那个,最近坏了,我知道里面是有一根尼龙绳的,断线了,能看到,不知多长,想把它换了,可惜不知怎么打开伞柄,各位懂的来指教,谢谢!

尼龙绳在这里,这个盖子可以拿下来,里面有根绳子装在滑轮上,断了

这是常见的按钮

补充内容 (2024-10-25 13:10):
补充说明;最终自己在伞内顶端挂了小钩子,全自动伞变成全手动伞,能凑合用了

网友A:
手把处有螺丝,拆下后再拆上面塑料盖帽,依次拆解伞骨(也可以不拆)最后反方向倒出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把处有螺丝,拆下后再拆上面塑料盖帽,依次拆解伞骨(也可以不拆)最后反方向倒出伞杆 ...

我画圈的那个小盖子取下时不需要拆其它部件,这样还那么复杂吗?

网友:
没法修,我有一把,拆解之后发现断了的地方没法修复。

网友:
拆过几次,无法还原。

网友:
是不是从伞顶部开拆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把,被人顺走了

网友:
不用修了,现在便宜,换新!

网友:
也有点看不明白,希望有坛友给科普一下

网友:
不好修,不如换新的,要想用得久就买不折叠的。

楼主:
咱不相信不能修,一根尼龙绳的事,厂家能装上去咱就不能?

网友:
感觉是先装好柄和绳,再装伞骨和面,所以修复断绳要先去伞面拆散伞骨,再下开伞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不相信不能修,一根尼龙绳的事,厂家能装上去咱就不能?

希望能成功,

网友:
修过,知道结构就会很好拆,机关原理很巧妙
先把白色圆圈的铁线拆开,散开伞骨,然后拧出伞把的螺丝,拆出伞把的外壳

网友:
修起来比较麻烦,里面的蓄力弹簧难搞

网友:
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能修复的都是高手。

网友:
手头上有一个,也是无法自动打开了,送修都没人修,只能换新的

网友:
这伞现在不贵,换一把好了。当然,拆开修好,全程做个教程,给坛友们一个福利,绝对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