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不开卡用DISKGENIUS修好问题固态硬盘,扫描有坏块,运行慢卡顿

楼主(2024-08-03):
虽然固态硬盘没有传统上的磁头,但管理的时候用工具软件DISKGENIUS仍然体现出来数据块的问题,这个固态硬盘扫描显示有坏块,表现为运行会有卡顿慢。
由于开卡工具不好找,想着用DISKGENIUS看能不能弄修好,用磁盘扫描修复和低格工个都没有修好,但用了里面清除扇区数据给弄好了,再扫描没有坏块了,使用也流畅了。

有相同问题的可以试一下,不过这样的已经不保险了,重要数据就不要存了。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这个方法不好说,对一些老硬盘有用。只是部分有用

网友:
问题还是在的

网友A:
长期没通电,芯片里面电荷跑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学问,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没通电,芯片里面电荷跑了,

有可能,这个电脑长时间没有开机,不过也没多久呀,几个月而已

网友B:
正常,固态用的芯片不好,漏电严重,放久了或者没有trim,部分区域读取困难,扫描起来就像坏区,很卡,清除扇区数据相当于给每个cell都充满电清零,相当于慢速全盘格式化,可以解决卡顿问题。但是放久了,又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固态用的芯片不好,漏电严重,放久了或者没有trim,部分区域读取困难,扫描起来就像坏区,很卡,清除 ...

有意思,这个解释听起来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固态用的芯片不好,漏电严重,放久了或者没有trim,部分区域读取困难,扫描起来就像坏区,很卡,清除 ...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出现坏快主控就会用预留的去替换(重映射),低级格式化擦除就会屏蔽这个坏快

网友:
没想到固态也能这么搞,学习了

网友:
开卡试试呗。不行就拆了当备件,毕竟是120G的。

网友C:
我的几个好盘也用过这个功能,主要是快速格式化太慢,清除扇区后快速格式化就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几个好盘也用过这个功能,主要是快速格式化太慢,清除扇区后快速格式化就很快了 ...

是这样的,前面有说是时间长不用漏电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跟六楼说的样,QLC芯片好像就是不能放置久了

网友:
用跑圈软件试试,备份要求高点,多花点钱值得

网友:
前几天一块一模一样的,去京东退款了,不要求他换了,退款买2246的MLC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没想到固态也能这么搞,学习了

网友:
DISKGENIUS修好问题固态硬盘,受教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