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一个简单的命令修复好了U盘(提示格式化)

楼主(2024-08-03):
用DISKGEN可以看到U盘的数据,但电脑窗口中打不开,提示要格式化,如果格式化U盘的数据就要丢失了;

后来试了一下CHKDSK I:/R的这个命令,没想到修复好了,这样U盘的数据就没有丢失。

网友A:
这种方法,能修复FAT表坏的。并不能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能修复FAT表坏的。并不能通用啊

主要是没有丢失U盘数据,如果是其它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而已

网友:
U盘基本上没啥好搞的

网友:
多一种修复方法总是好事

网友:
不如重新开卡来的实在稳定啊

网友:
只用过 /F ,没有注意还有 /R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
开卡更稳定,都怪麻烦

网友:
简单好用,今后碰到也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不如重新格式化来的实在稳定啊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B:
Microsoft Windows [版本 6.3.9600]
(c) 2013 Microsoft Corporation。保留所有权利。

C:\Users\Administrator>chkdsk /?
检查磁盘并显示状态报告。

CHKDSK [volume[[path]filename]]] [/F] [/V] [/R] [/X]  [/C] [/L[:size]]
[/scan] [/spotfix]

  volume              指定驱动器号(后面跟一个冒号)、装入点或卷名。
  filename            仅 FAT/FAT32: 指定要检查碎片的文件。
  /F                  修复磁盘上的错误。
  /V              在 FAT/FAT32 上: 显示磁盘上每个文件的完整路径和名称。
                  在 NTFS 上: 显示清理消息(如果有)。
  /R              查找坏扇区并恢复可读信息(未指定 /scan 时,隐含 /F)。
  /L:size         仅 NTFS: 将日志文件大小更改为指定的 KB 数。
                  如果未指定大小,则显示当前大小。
  /X              如果必要,则先强制卸除卷。
                  该卷的所有打开的句柄都将无效(隐含 /F)。
  /I              仅 NTFS: 对索引项进行强度较小的检查。
  /C              仅 NTFS: 跳过文件夹结构内的循环检查。
  /B              仅 NTFS: 重新评估该卷上的坏群集(隐含 /R)
  /scan           仅 NTFS: 在卷上运行联机扫描
  /forceofflinefix    仅 NTFS: (必须与 "/scan" 一起使用)
                      跳过所有联机修复;找到的所有故障都排队等待脱机修复(例如 "chkdsk /spotfix")。
  /perf           仅 NTFS: (必须与 "/scan" 一起使用)
                  使用更多系统资源尽快完成扫描。
                  这可能会对系统中运行的其他任务的性能造成负面影响。
  /spotfix        仅 NTFS: 在卷上运行点修复
  /sdcleanup      仅 NTFS: 垃圾收集不需要的安全描述符数据(隐含 /F)。
  /offlinescanandfix  在卷上运行脱机扫描并进行修复。

/I 或 /C 开关通过跳过对卷的某些检查,来减少运行 Chkdsk 所需的时间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soft Windows [版本 6.3.9600]
(c) 2013 Microsoft Corporation。保留所有权利。

这个「/R 查找坏扇区并恢复可读信息」,是要读所有扇区么?
要是USB2.0的接口,每分钟约1GiB,花时间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soft Windows [版本 6.3.9600]
(c) 2013 Microsoft Corporation。保留所有权利。

不错,收藏先

网友:
前两天试了一下,不适合我。

网友:
闪迪的能读不能写谁知道怎么修?

网友:
非常好的一条指令,收藏了,感谢楼主

网友:
呃!真没注意到还是/r命令啊!但现在多用linux,都不清楚有些什么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