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了一个大众abs传感器(轮速传感器)

楼主(2024-08-03):
大众abs,侧滑,胎压亮,通病,更换传感器。拆开来看看里面是什么。这是一个两线制的传感器。

就是顶部一个半个米粒大小的芯片,两个脚与外面两个接口相通

网友A:
你这是用座机拍的吗

网友:
这种用霍尔传感器的容易坏

网友:
多谢分享,奥迪的坏了这个连方向助力也没了,基本一坏都是同一时间坏,很神奇。也一直想拆开看看究竟,估计里面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不太清楚啊

网友:
我的也坏了,本来想自己拆,一看还要拆轮胎,就懒得搞了,昨天去修理厂换了二个,今天特么又跳故障灯了,一会还得去找修理厂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座机拍的吗

哈哈,你要笑死我!卤煮拿万用表拍的

网友B:
一般来说正常使用传感器不容易坏,遇到过好几次是维修时操作不当导致损坏。

网友(2024-10-08):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正常使用传感器不容易坏,遇到过好几次是维修时操作不当导致损坏。 ...

一年前坏了左前轮的,前几天坏了右前轮的,不知道后轮的什么时候坏。。。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老年机拍的,考眼力

网友:
确实是,老婆的A3开了6年,开始坏了一个,4s检测出来左前轮,建议和轴承一起换,800块,自己淘宝买了一个换上,商家建议4个一起换,结果用了2个月,又开始跳码,失去助力,乖乖的买了3个换上。

网友:
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铁芯外面加个线圈而已吧?半轴上是齿轮磁铁,容易吸铁屑。

网友:
LZ用计算器拍的吧

网友:
楼主手机趁双十一换了吧

网友:
有时候外表会沾上很多铁屑,容易引起误报。

网友(2025-06-28):
这个是大宗通病,我和我同事的大众汽车新车5年以后都换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