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到例行保养,不拆电机给电风扇加机油

楼主(2024-08-03):
每年夏天都会定期给家里电风扇加机油,有些风扇都用了十几年。

以前都是把电机拆开,在往铜套的吸油海绵里面加机油。
最近想起来机械都有黄油嘴,我也给电机打一个小孔,用注射器把有打到集油海绵里面,这样以后就不用每回都拆开了。
机油用的0-W20汽车壳牌全合成机油,家里以前车还用过10-W30,5W-40,0W-20是最稀的,一般小机械我都用这种比较稀的。

网友:
它的使用寿命会超过100年。

网友A:
这个厉害,一不小心,线打断了。设计使用寿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一不小心,线打断了。设计使用寿命够了。

那不更好么,终于有了一个换新的理由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一不小心,线打断了。设计使用寿命够了。

打那个地方是碰不到线圈的

网友:
这样很快就会喀斯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我不敢用1mm的,容易断。

网友:
感觉这方法还可以的

网友:
想法很好,懒人办法不知效果咋样

网友B:
大个稍微大点的,攻个丝,加完油上个螺丝堵上。

网友:
不拆电机加油的话,一旦加多,旋转时多余的油会溅到电机绕组上造成烧电机,建议还是拆开加油为好。

网友:
方法不 错,给电机加润滑油方 便了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长久不了,换双滚珠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个稍微大点的,攻个丝,加完油上个螺丝堵上。

完全没必要,本来就是开放式的

网友:
我用的是柴油和润滑脂的混合物,基本上2年不用加。

网友:
我昨天给风扇轴承吸油棉加满了理发器专用润滑油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