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汇乐的玩具乌龟+摇摆鹅

楼主(2024-08-03):
故障原因大概率都是开关的问题。这俩玩意一个是四档开关,一个是三档开关【P1】
刚卯上了,没工具只有一个烙铁,拆下来用力过猛【P2】
开关的规格参照140小马达【P3】

想请教2个问题【1、P3开关的型号】【2、P2中间那锡皮扯掉了还能用吗】谢谢了!!!

网友:
印刷线路板的锡皮没有了,可以根据线路然后用线直接连起来。

楼主:
三档的开关找不到一样的,针脚是相反的,请教一下是要反着安装吗?

原来的:
现在网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档的开关找不到一样的,针脚是相反的,请教一下是要反着安装吗?

原来的:

你说的是定位孔,可以在左亦可以在右旧的拆开(小心别丢件)修修后滴点油新的质量有可能不如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定位孔,可以在左亦可以在右旧的拆开(小心别丢件)修修后滴点油新的质量有可能不 ...

开关到收拉,给摇摆鹅接上立马复活咯!就是这龟需要飞线我还不太懂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