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kindle3开机开关拆修,解决不能充电和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4-08-03):
十几年前花了一千多买的kindle3又坏了,趁着周末决定把它拆开修修。

之所以说是又坏了,是因为就在几年前,在智能手机几乎完全替代各种电子阅读器后,因为长时间未用,我的kindle3第一次倒下了。得益于墨水屏的特点,kindle3给出了当机前的最后一点提示:“critical low batterry”,但机器却无法充电。幸运的是拆开机器发现电池并未完全饿死,本以为给电池重新充好电就能解决问题,却发现机器仍然是无法正常开机。经过网上一番搜索,在一些帖子零星的提示下,发现如果kindle3的那个开机拔动开关故障,会造成系统启动困难或根本不启动。
事隔多年,前几天收拾东西看到躺在角落里吃灰已久的kindle3,忍不住想开机看看,不出意外kindle3又倒下了。没有熟悉的'critical low batterry',只有半幅kindle3当机前的某页页面,照例,电是充不进去的。
趁着周末有些时间,这次拆修多拍了几张照片,既是记录一下自己业余生活的点滴,也希望能给遇到类似问题的网友一点点提示与帮助。

拆修开机开关S1

S1开关内部

楼主:
实践证明,S1开关里面的金属件易氧化而接触不良,进而引发开机启动异常等现象。找到的问题所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一个更可靠的开关。
然而,kindle3的开机开关S1型号很特殊,业余条件下想找到合适的替换品很是困难。好在S1的结构像鼠标的微动开关一样可以拆开维修。
图3是S1拆开后的三个部分,包括焊接在主板上S1的底座部分、滑动弹片和外壳。最下面那个长条状的东西是我准备的金相砂纸,用来打磨S1的各个金属部件。
图4是打磨后的焊接在主板上S1的底座部分。
经过处理,我的kindle3又复活了。

网友A:
喷点神油不能修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点神油不能修复吗

你说的神油是什么?WD40?我没有WD40,不知道是不是喷一喷就能解决触点氧化接触不良的问题。另外我还担心,成份不明的化学试剂别把板子上的其它元器件给腐蚀了。

网友:
金相砂纸打磨后涂抹一点仪表润滑脂可以大幅延长寿命。

网友:
kindle3的按键手感是最舒服的。

网友:
这个皮套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神油是什么?WD40?我没有WD40,不知道是不是喷一喷就能解决触点氧化接触不良的问题。另外我还担心 ...

WD40,罗技G603鼠标双击,用了好多次。后来换了微动,樱桃DG2-T85,用了4年多,没有出现双击。

网友(2024-09-02):
突然想把kpw3找出来换成typec,现在用的是文石leaf3,开放系统真是方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