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最便宜的imx766摄像头手机--天翼铂顿10

楼主(2024-08-03):
似乎是能买到的最便宜采用imx766摄像头的手机--天翼铂顿10,又叫天翼一号2023,卖这么便宜的原因一是屏幕维修娇贵、NFC经常失灵,屏幕亮度调节经常失灵

补充内容 (2024-9-6 11:55):
还有个毛病就是 微信发视频经常发不出,视频通话经常接不到,相册的视频打开有问题,似乎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A:
还是别买这种品质差的,不值当,我前段时间600多淘了个二手VIVO T1感觉还过得去,当然国产的垃圾系统就不提了...

------------------------------

网友B:
唐古拉t820性能咋样

网友:
没听说过这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唐古拉t820性能咋样

比高通695还弱

网友:
我买的屏自己坏了,没摔自己花屏了

网友:
这价格,买回来。

网友:
同样的价格,买一个成色好的ov手机,估计效果都要比这个手机好一点吧

网友:
要是买来拆件没性价比 ,用吧体验又太差,图什么

网友:
可以恢复家园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品牌,不做评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买这种品质差的,不值当,我前段时间600多淘了个二手VIVO T1感觉还过得去,当然国产的垃圾系统就不提了. ...

太古老了吧3年前的,还这个价没优势并且不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太古老了吧3年前的,还这个价没优势并且不怎么样

够用了,没啥大需求,其实主要是穷...

-----------------

网友:
500多的价格~现在红米新出的,性能更强,只要再加一点点,性价比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够用了,没啥大需求,其实主要是穷...

我千元手机也用了3年,虽没什么需求大部分时间都是看小说,但如今打开主流软件都感觉卡了,我是没钱,这手机配置可能还值个200多,但我感觉如果我花600块买你这个真冤,3倍价格性能提升不到0.5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千元手机也用了3年,虽没什么需求大部分时间都是看小说,但如今打开主流软件都感觉卡了,我是没钱,这 ...

我的LG G6主要是VoLTE的问题,很多地方打不了电话没办法才换的,要是打电话没问题我才不换呢,没那个必要,至于你说的主流APP不知道是啥,不作评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LG G6主要是VoLTE的问题,很多地方打不了电话没办法才换的,要是打电话没问题我才不换呢,没那个必要,至 ...

那你那个才太古老了,没volte我这里电信好几年前就没了3G2G,联通也是5年前就停了2G,去年3G也没了,打电话只能4G或者5G,你那个volte都有问题肯定不支持vonr,其实我这个手机也不支持vonr,因为当年我买来就干掉了系统升级,当年运营商网络都还没做好这功能别说手机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那个才太古老了,没volte我这里电信好几年前就没了3G2G,联通也是5年前就停了2G,去年3G也没了,打电 ...

那个还用的是安卓8.0,联通4G上网没啥问题,就打电话会掉到3G,升级9.0应该支持VoLTE,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电池也不行了,不咋用一小时就能用几百mA,懒得折腾了...

网友:
路过     见识一下

网友:
比高通695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