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汾江T8 16W LED灯管,解决亮度变低的问题

楼主(2024-08-03):
现在用的汾江T8 16W LED,最近感觉越来越暗了,这大概是19-20年左右在拆迁的废弃房子里面捡的,这么一算都用了四五年了,粗略估计是里面的电容在高温烘烤之下容量越来越低所致,准备修理修理它。

我说怎么看着这么暗,原来只有7W多,刚开始用的时候测试大概17W+

汾江也是佛山照明的品牌,大概相当于水星盒TP-link的关系吧,内部完全一个样。

为了拆它,找了个龟苓膏的罐子。我平时喜欢收集铁的易拉罐,这玩意经常能用到

用电磨把一端打磨锋利

另一端折成90度

感觉太宽了插进去阻力太大,剪窄一点,2cm宽度差不多了。

把锋利的一端插进LED有驱动的一边端盖缝隙,然后右手用尖嘴钳夹住另一端,左手握着端盖,用力把铁片插到底,然后拔出来重复动作,转一圈后就能拔下端盖了。

顺利拔下端盖

貌似拔急了点,把LED灯带扯断了,FSL的T8管都是这种软灯带,不小心容易扯断,还不太好焊接。

老版本的驱动9911C

这图是我19年拆机时发过的图,FSL新旧两种驱动,当时就留着驱动了,这回用上了。

原来的驱动两个电容测测容量,小的250V 2.2μ正常

大的400V 6.8μ也正常啊,怎么亮度却暗了这么多,难道灯珠老化了?

拆驱动的时候我是直接使劲拔出来的,另一边插脚中间有孔,用细线插上去焊接。

把新版9938E的驱动换上试试,灯带铜箔刮漆焊接过程不再叙述,铜箔不够长最后用硅胶线接了一段才焊接上。

端盖装回去还蛮紧的,本来想用704粘一下,后来干脆不粘了,反正很紧就直接装上用了,这是点亮后的效果,亮度恢复正常了,看来灯珠并没老化。

插上功率计看也恢复当初的17W功率
旧板驱动变暗的原因不详,也不排除电容ESR增大导致效率下降,有新版驱动就不去折腾它了

网友:
这拆装的方法好

网友:
12V 1.5A???

-------------------

网友:
铁皮开壳的方法不 错

网友A:
居然是玻璃管,我买的都是塑料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玻璃管,我买的都是塑料壳了

老货都是玻璃管,后面都换成一半塑料一半铝壳了,主要是成本和散热...

网友:
14年的FLS T8还在使用中,每天12小时以上,还没出现坏的

网友:
驱动得修好,下次有可能要再换回来的

网友:
改进以后的电路应该是考虑了横流的问题

网友:
无损拆卸,好手艺。

网友:
散热不看好

网友:
都这样了还修呢?

网友:
质量可以,有地方安装就好。

网友:
这改装的方法好!

网友:
识修东西家里只能用二手,但省钱。

网友:
如果是透明塑料管,可以像楼主用力拔开,或者开水冰水交替,让零件脱胶。玻璃管得小心,以免拆碎伤手,得用溶剂去胶。

网友:
拆灯管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
手艺高强改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