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推荐个电扳手,大艺公模的都可以,比雷力迅好点的

楼主(2024-08-03):
黄鱼上的“大艺”倒是多,几十块一套的很多,图片也配得像那么回事,就是不发货,或者发些文不对题的货。求推荐个靠谱商家,使用强度轻,一年也几不了几回那种。手上已有大有20V电池2个,有大艺款电池2个

网友:
看销量买,有一些就是引流的

网友A:
用得不多随便买一个就行了,前两天不是有人十七块买了个裸鸡么,自己用有线电源就行,反正用得不多电池挂得快...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不多随便买一个就行了,前两天不是有人十七块买了个裸鸡么,自己用有线电源就行,反正用得不多电池挂得快. ...

我有电钻呀,电池不会饿死的

网友:
我50元买了个山寨货带电池50元,后来还更便宜。用了差不多半年了,还好好的。当然用的机会少,主要是打比较紧的大螺丝,如自己修自行车时打轮轴螺丝和生锈的螺丝,换汽车轮胎,打膨胀螺丝。当时买它的原因就是打固定防盗门框的膨胀螺丝,由于在孔里面,无法用普通扳手,手动套筒能用,但速度慢了,螺丝跟着转。电动扳手一打就紧了。后来还花10多元买了一套17合一的套筒套装好配合电扳手使用。家用少,平时丢在车里,万一需要换轮胎时使用。当然过一段时间得把电池拿回家充电。

网友:
黄鱼买的不好就是垃圾

网友:
如果感觉雷力讯不太行,那就换品牌的吧。毕竟工模的,差距不是很大。只能提升档次来解决了。

网友B(2024-09-03):
音上面的直播价格也便宜我前不久99买的一电一充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上面的直播价格也便宜我前不久99买的一电一充也还可以

对,弄了个叫科瀚的牌子,就是你说的价,A3款电池,跟我的其它电钻电池也通用,已干了一次活,感觉还行。在使用中发现一个现象,用力压住机头的话启动时偶尔会有打滑的现象,感觉像安全离合或者电流过大保护,总之它不转,正反转都出现过,但也不是每次都出现,不知道是啥原因,或者是通病。顺便买了个大艺电池转牧田工具的转换插座,把雷力迅也用起来了,就是组合起来不好看,形状怪怪的

网友:
现在起超过30的工具不入

网友:
公模随便买个就行了,50块,能干断m6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得不多随便买一个就行了,前两天不是有人十七块买了个裸鸡么,自己用有线电源就行,反正用得不多电池挂得快. ...

说得对!

网友:
就这么喜欢黄鱼?

网友(2024-12-20):
小钢炮怎么样?

网友:
30 多的  电池经常冲下点 还是能用的

网友:
我刚买的雷力讯109元一电一充,感觉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