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空调外机和内机是不是不对应

楼主(2024-08-03):
外机是铭牌写的是KFR-35W,内机上铭牌写的整机KFR-35GW,后面的数字也不一样,是不是不对呀?
另外一个空调就是装机的给送了个外机和内机不匹配的,买的是大1.5匹的,室外机送的是1匹的,室内机还是大1.5的。这些安装工真的是没法说,给你送个小的室外机,自己可以出少的钱弄个大的,不知道是弄错了还是故意的,不注意就吃亏。

网友:
一个是35G,一个是35W,合起来整机不就是35GW

网友:
G代表室内挂壁式机组,‌W代表室外机组

网友A:
1060W不就是1.5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60W不就是1.5的吗?

这个是室内机的铭牌,不知道室外机是不是够1.5,室外制冷功率1600

网友B:
看图是变频空调,内外机是配套的,G-挂机,W-外机。变频空调内外机控制系统要通讯,空调装上能够正常工作就没有问题。
定频空调就简单的多,特别是外机没有控制板的,制冷量接近的话可以任意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是变频空调,内外机是配套的,G-挂机,W-外机。变频空调内外机控制系统要通讯,空调装上能够正常工作就 ...

原来如此,这些只有行内的才会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