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希崖无线遥控开关2024年版本拆解,比2021年的差很多了

楼主(2024-08-04):
原来的变压器缩没了

变成一颗丝印
TXM
8635C
N15X
的芯片,没查到
卖家讲是讲阻容降压,但也没看到黄色的X1电容啊
望懂行的出来讲几句

另外TB和多多的店铺,还在用2021年的宣传介绍,讲是变压器,封装,如何如何
也不知道晒单里面拿去做项目的装强电柜里的人,用下来如何。。。

网友:
都精简成这样了啊

网友:
能用就行吧,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我前些天买了个无线开关,还是变压器的,可以看我拆机帖。

网友:
原来用的变压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5%B8%8C%E5%B4%96,你这个改成buck了,非隔离但是静态功耗应该比变压器稍小一些~

网友:
主要看性价比

网友:
只是换设计了,整一个新的电路。

网友:
遥控按键也缩水了。

网友:
还念念不忘2021年的

网友:
一直在降本

网友:
这玩意能承受多大电流?

网友:
接强电的都用交流接触器的吧???

--------------------

网友:
相比之前的版本是精简了些,但是做工还是不错的,低压供电部分没看懂,220v直接进整流,后面俩个二极管,不知道是怎么给后级提供供电的

网友:
非隔离dcdc,效率比变压器高,没毛病

网友:
以前版本的买了几个,使用了2个一直没有坏,很不错

网友:
集成度高了,能够省许多分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