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对于一个备份移动硬盘来说,你会DIY一个MLC还是直接买一个新的TLC

楼主(2024-08-04):
如果你需要一个备份移动硬盘,你已经有了一个9210B双协议硬盘盒,然后需要准备一个1T容量的固态。你会DIY一个MLC的,还是会去直接买个1T的TLC新盘?数据是冷数据,可能经常备份,也可能几个月不动一下。

网友A:
所以备份数据我用机械盘......
之前搞了一堆ST4000NM0023

网友:
经常使用的话,大品牌nvme tlc盘就行,diy的ngff mlc也可以。看个人喜好

网友:
已经DIY了几十个1t slc了,,mlc还是不行,对电源的负担比slc高一倍。测试过同样的颗粒mlc模式比slc模式功耗大一倍。固态盘基本都是电源先坏,保护电源才是第一重要。

网友:
直接买个大品牌的TLC 1T,省心

网友:
备份买啥固态,直接机械硬盘

网友:
首选MLC,因为TLC容易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备份数据我用机械盘......
之前搞了一堆ST4000NM0023

-----------------------

网友:
就算 有固态盒子,还是会买个垂直盘备份

网友:
不经常备份的,机械盘,非叠瓦,轻松搞定。经常备份的,MLC和大厂TLC哪个便宜选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备份数据我用机械盘......
之前搞了一堆ST4000NM0023

咦 你也买了一堆希捷的这个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咦 你也买了一堆希捷的这个盘?

之前看便宜就搞了点 还有点其他型号的 日立的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备份数据我用机械盘......
之前搞了一堆ST4000NM0023

没办法,备份的是工作笔记本,跟着笔记本背包走的,必须轻便。如果不是容量不够,我干脆用U盘了。

以前用2.5寸机械本盘不用考虑这些,现在笔记本全是固态,说不定那一天开机就不识别了,有资料丢失恐惧症,所以随身带着个备份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备份的是工作笔记本,跟着笔记本背包走的,必须轻便。如果不是容量不够,我干脆用U盘了。

以前用 ...

实际上2.5机械硬盘故障率也很高

网友:
500G西数蓝盘比什么LC都要好

网友:
用两个机械硬盘备份同一数据比固态硬盘好,  如果是临时的短时间的少量数据可以用U盘或固态硬盘

网友:
既然是冷数据了,说明对读写的要求不高,对安全性要求高。从这方面看其实机械硬盘更合适一些,更加安全,性价比也更好。

网友:
备份用机械啊,固态优势是随机读写

网友:
自从大家资料电子化之后,数据备份就是心头肉。我是这样理解,数据备份是纯冷备(如照片,视频,重要文档),选择不移动的,机械硬盘备份,磁记录还是胜一筹。另处移动备份,资料同步更新等,选择好一点的NVME TLC就可以。我相信楼主是第二类。选择大品牌的,板子设计合理,元件用料合格,闪存是用原厂闪存,应该是很有保障的

网友:
NVME的备份速度快,搞个双备份,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