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灌胶的雅迪电动车48V3A充电器 哪位高手能画出电路图

楼主(2024-08-04):
拆了一个灌胶的雅迪充电器48V3A,看哪位高手能画出其电路图。转灯芯片为sp45F0049-2

楼主:
转灯芯片为sp45F0049-2

楼主:
电源芯片是SPY180A4

网友A:
找淘上做制板的店,一下就搞掂

网友:
看看什么芯片和开关管大概能找到,以前网上搜到过。

网友:
跟我昨天拆的一样布局 就是把采样电阻搞坏了 用不了了

网友B:
去胶工程量不小

网友:
能画出图来的一定是高手,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胶工程量不小

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去胶

网友:
比较经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淘上做制板的店,一下就搞掂

作为拆家一族,就是享受拆机的过程和修复后的快乐。

网友:
有耐心扣胶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厂家都喜欢灌胶?为什么呢?

网友C:
只是修理,没必要搞完整电路图,按顺序查就完了,你又不是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修理,没必要搞完整电路图,按顺序查就完了,你又不是批量生产。

赞同,修理铺的师傅大多没图,都是跑线路确定故障点

网友:
论坛里高手如云,就看能请动不。

网友:
背面是贴片原件没胶,正面灌胶有啥意义,难道就是为了变一次性电器

网友:
没必要搞完整电路图

网友:
这能抠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应该跟uc3842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