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过充插座是痔疮税吗?

楼主(2024-08-04):
效果好不好能赚钱就做,厂家都是这思路吧

网友:
还是公牛生产的,可能里面有电路吧

网友A:
检测到浮充就断电,里面有继电器

网友:
各有所长,看个人爱好选择吧

网友:
“痔疮税”   这个词好

网友:
没啥用,想怎么充怎么充吧

网友B:
楼主可以买一个来拆开看看里面有啥,再让坛友来分析

网友:
智商税 都变成 痔疮税 了,这格调下降得有点快哈!

网友C:
小米的充电宝有个功能就是检测到充电电流低于多少就断充,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我觉得定时断电插座也许更实用些。

网友:
要这个插座有什么用,用过的两轮三轮充电器充满自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浮充就断电,里面有继电器

那快充电压不变,把浮充电压再调低些也是同样的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买一个来拆开看看里面有啥,再让坛友来分析

我才不买呢,单位发了让用,还宣传

网友D:
我都是用定时插座

网友E:
我用的就是这款,只能说各有各的需求,这款完美满足我的使用场景。

盲猜内部会进行电流检测,负载电流低于一定值会断开负载。这个插座有校准功能,如果不能充满断电,可以自行校准,所以里面应该至少还有一个单片机,或者只有一个带ADC的8脚单片机,一个继电器,成本最优化。

哪天我拆了看看猜的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定时插座

新旧电瓶不一样,跑了多远不知道,你知道电瓶里缺多少电吗?你知道一小时能充进多少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就是这款,只能说各有各的需求,这款完美满足我的使用场景。

盲猜内部会进行电流检测,负载电流低于 ...

支持拆机!等候佳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充电宝有个功能就是检测到充电电流低于多少就断充,是不是这个原理? ...

那用5V电源或5.5V电源充,同样都是充到4.2V了,这时电流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5V电源或5.5V电源充,同样都是充到4.2V了,这时电流不一样吧

那应该是一样的,检测充满的时候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