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无线键盘的主控制作一个5键便携式遥控小键盘

楼主(2024-08-04):
网上有卖这种小三或五键键盘的,价钱还不便宜,这个工具主要是用到一些按键,其它的不用。主要还是便于携带,在一些场所维修的时候拿一个大的键盘不方便。

手上没有趁手的,发现这个小摇控不错,把无线键盘的主控拆下来,找到需要用的几个键的脚位(主要是用F3\F4\F11\ESC\ENTER\CTRL这几个键,后来又加了方向键),和相应的按键连起来,加个锂电池。外观有点不好看,但一样可以用,拿着像摇控器一样方便。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不错

网友:
按键删减版的键盘。

网友:
想做就动手,赞LZ一个。20多年前,用电脑玩街机模拟器的时候,就想做一个手柄,到了现在,也没做成。

网友:
把线序整整齐就好看多了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赞一个

网友:
不错,挺好的,用着方便就好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
俺之前用罗技的K520主控板做了俩无线优联数字小键盘
贼好用

网友:
直接节省几十块了啊

网友:
手搓无线键盘,接收器还带防丢功能

网友:
居然还带电源开关,这么大电池充一次电够用一年吧,开关是不是多余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无线的5键便携式小键盘的确不常见,现在挺方便。

网友:
如果只用有线的话可以试试CH552,价格超低,按键随意定义,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三模就上CH582

网友:
遥控版键盘,有创意,我喜欢。

网友:
曾今有一个这想法,不过做出来实在是太丑了
就淘宝买了个HTPC键盘,貌似那段时间又多又便宜
现在,经济不行了大家都下岗,原来那么便宜的键盘还涨价了
去哪里说理去?

网友:
楼主好有创意,深受启发,点赞这样的金点子。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适合特殊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