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无聊在家里搞电视和游戏

楼主(2024-08-04):
不得不说低成本的psp和PS游戏在电视机上爽玩的。快感还是有的。
  自从电视家嘎了以后,家里的三四个电视。也全都嗝屁了,没开过一次了。最近看奥运乒乓球比赛,想在大屏上看。有天没事在海信电视上捣鼓。忽然打开adb,没想到这个东西还挺牛逼的。可以直接安装软件,下载电视机软件。于是一口气按了一大堆。于是电视机又满血复活了。遗憾的是进工厂模式让我把白平衡给调乱了,颜色看起来不正很不正常。总共0~7个档次,我也不知道该选哪个,有空了一个一个试吧,就是试一次,得重启一次。
  然后把电视挨个儿都搞完以后,康佳呀,长虹呀,小米呀,海信呀什么的。忽然发现了一个小东西。小鸡模拟器,这个东西可真牛啊!以前夏天放暑假的时候一个富二代同学。在他空调家里。接上大屏幕PS3,PS4。玩游戏的情景。是每一个孩子梦寐以求的事情。今天咱也低成本来实现一下,虽然只有psp和PS还有街机模拟器,还有什么?任天堂红白街世家土星16味鸡。咱也感受一下不花钱在大屏上玩游戏的感觉,虽然没那些游戏那么细致,但是也基本擦着边儿了。于是把喜欢的游戏都下载里面,古墓丽影,战神,怪物猎人。生化危机,真是想不到现在的电视CPU已经达到了psp的水平了。于是玩儿了一下午,愉快的周末结束结束了。只用了一下午时间了,却了童年时代七八年的美好夙愿。
   最后,对了,电视机U盘很难插,后边儿加个冰糕棍儿简直是不要太完美。

网友:
就这颜色,看着贼新鲜!

网友A:
选择机顶盒和电视机的cpu内存基本是当年ps psp的十倍以上性能了,ps记得是2m的ram,cpu是33m,psp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机顶盒和电视机的cpu内存基本是当年ps psp的十倍以上性能了,ps记得是2m的ram,cpu是33m,psp高点 ...

psp 333  但是游戏机这种东西同样频率的CPU应该能达到三倍以上正常CPU的性能。

网友B:
家里三个电视,一个32寸老液晶也不用了,拆了放起来了,另一个42寸乐视那个在父母卧室,一年开不了两次,客厅那个创维47寸的十几年了,期间坏了一次话150修过,接了电信IPTV一直父母和孩子看直播用,我从不看电视,主要是PC玩大型3A游戏,周末有时和孩子玩玩《双人成行》,家里三个台式机,两个笔记本!

网友C:
网上有教程能把电视盒子刷成游戏机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三个电视,一个32寸老液晶也不用了,拆了放起来了,另一个42寸乐视那个在父母卧室,一年开不了两次,客 ...

差不多了,都吃灰了,另外三人成行怎么玩儿?是不是要花钱买?装steam以后花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教程能把电视盒子刷成游戏机系统的。

那是以前。性能低下的电视盒子过度产品。s905  现在的电视机。连蓝牙手柄也没有延迟了。游戏也可以流畅的运行了。直接装个软件,连个手柄简单的要死。现在的电视连个盒子都嫌麻烦了。人真是高级动物啊,一旦越来越简单就回不去了。

网友:
上网学习刷机教程

网友:
一年开不了两次,客厅那个创维47寸的十几年了

网友:
U盘安个雪糕把,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了,都吃灰了,另外三人成行怎么玩儿?是不是要花钱买?装steam以后花钱买。 ...

是双人成行,三人可就太热闹了。我是在epic平台去年圣诞促销买的,双人成行和大表哥2两个游戏一共花了九十多块钱,一般的也都是玩离线模式,在线模式需要和异地的好友一起玩,同屏玩的话用离线模式就行,不想花钱就3DM下个PJ版就行,一人键盘一人手柄或者两个手柄,很考验配合度!

网友:
电视节目看的少了,还真的都玩起游戏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psp 333  但是游戏机这种东西同样频率的CPU应该能达到三倍以上正常CPU的性能。 ...

cpu不能只看频率的,不同时代的cpu,不同的构架,同频性能差距巨大

网友:
说到底还得用“棒子”

网友:
人到中年,电子阳委了

网友:
u盘插棒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