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笔记本WIN7系统蓝牙不好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4-08-04):
联想昭阳K4450笔记本,有十来年了,微软说WIN7系统对蓝牙支持不好,是系统的问题,电脑右下角显示蓝牙图标,但搜索不到蓝牙耳机,驱动也没有显示感吧号,问题是不能能驱动还不提示有问题,用驱动工具也没有找到问题。
从联想官方网站下载蓝牙驱动重新安装后,驱动的名字变了,需要带数字的3.0或4.0的才可以,系统安装之后的通用驱动不行,有些还是要用官方的专用驱动才行。

网友:
驱动肯定是驱动问㓳。人家本来要求装win10及以上系统,你偏偏要整win7,还得到处找驱动。

网友A:
我的昭阳K26出现过类似问题。解决方法:原来用win7的ghost镜像安装,全程无异常,无法连接蓝牙耳机,更新安装原版蓝牙驱动也无法解决;后来安装win7原版系统,再安装原版驱动,能正常使用。供参考。

网友:
win10 win7是很多硬件的分水岭。不行就不行,没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昭阳K26出现过类似问题。解决方法:原来用win7的ghost镜像安装,全程无异常,无法连接蓝牙耳机,更新安 ...

原版的系统还是要好一些。

网友(2024-11-02):
我的也是,大奶牛笔记本,无线网卡+蓝牙双模。装了WIN蓝牙不能用(装原厂驱动也不行),试了WIN10就能用。

网友:
win10的蓝牙比win7强太多了,用过了就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