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街边的变配电系统怎么会零线进开关?

楼主(2024-08-04):
电工证第N次复审了,考试都是说零线不进闸。

在工厂也做过电工与设备管理,确实零线不断路。
刚在街边看到这个门是开着的,低压侧零线是进了闸的,很不解。
刀关开上面这个是个啥,咱不懂,但是这个刀关开看得清楚吧,四线!
有懂行的讲一下,不懂的可以看,学习,别误导人!

网友A:
这种开关没拆过,开关里面零线也是有断开的吗?

网友:
虽然我换过高压保险,也检查过工地电路,但这个问题是真不懂,板凳坐好认真听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没拆过,开关里面零线也是有断开的吗?

不断开它零线进去增加成本吗?如果只是需要提供零线,它也不至于进这么大根线吧,都是成本。
其它不懂,刀开关是看的一清二楚,是断了零线的。

网友:
现在很多新设备 开关,零线都进闸了。零线不过开关本意是保护作用,但现在有单独的保护地线,所以这个过不过开关不强求。

网友B:
在三相电路中,‌零线上能装开关或熔断器的情形是存在的,‌但需满足特定条件。‌

首先,‌对于三相用电设备,‌如果全部为三相电机且无单相负荷,‌三相配电系统中不需要N线,‌此时在N线上单独装设开关电器不会影响系统及设备的正常运行。‌然而,‌如果系统包含单相供电或所有单相负荷接在同一相线与N线之间,‌如在N线上单独装设开关电器并断开N线,‌所有单相用电负荷将停止运行,‌虽然仍带电,‌但进行设备检修时存在触电危险。‌

此外,‌虽然理论上可以在零线上安装开关或熔断器以增加保险丝熔断的机会,‌有利于短路保护,‌但这也会带来风险。‌例如,‌当相线和零线接错时,‌相线可能处于无保护状态,‌导致系统受到威胁。‌因此,‌为了同时切断相线和零线,‌推荐使用双极闸刀开关(‌内有保险丝)‌或闸刀开关加两只熔断器,‌以避免只切断了零线而未切断相线的危险。‌

综上所述,‌虽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在三相电路的零线上安装开关或熔断器,‌但必须谨慎操作,‌确保系统安全。‌在实际应用中,‌应遵循相关电气安全规范和标准,‌确保电气设备和人员的安全

网友C:
上面那个是漏电断路器,肯定是要接零线的;

网友:
3P,4P,2P,1P+N的区别使用是什么
3P断路器旁边有一个零线排,4p直接把零线断开了
照明系统里很多使用1p+N的,共用零线
插座用2P,零线火线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三相电路中,‌零线上能装开关或熔断器的情形是存在的,‌但需满足特定条件。‌

首先,‌对于三相用电设 ...

这里也有扯丁13蛋的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是漏电断路器,肯定是要接零线的;

这么说好像就是的了,民用电,漏电保护!

网友:
应该是自动空气开关需要零线运行

网友:
不是我安装,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三相电路中,‌零线上能装开关或熔断器的情形是存在的,‌但需满足特定条件。‌

首先,‌对于三相用电设 ...

我居住在农村,现在发现我们的电线是有一相线接地了,零线对地有电压,估计接地点就在变压器附近。

网友:
我以前拆过一种里面零线其实是直连的没有短路机构.

网友:
远端控制的断路器,需要零线

网友:
要是复审像驾驶证一样就好了,驾驶证动不动就管10年或终身,还花费少,不过电工证复审费报销,驾驶证费用自掏腰包。但电工证3年一次给人以警醒,毕竟安全重于泰山,也好。

网友:
这个问题是真不懂

网友:
我不是电工,也不是电母。看这个变压器应该是一个供电户专门用的,也接上了漏保了,那个开关后面就是用户接线了,所以零线进闸,不然要用户零地在自家里解决吗?

网友:
多年前用电不稳定(不是停电问题),这边有些厂房自淘腰包申请建个变压器自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