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6x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24-08-04):
今天早上我的小米6x,在看视频的时候突然自动重启。而且无法关机。无奈只好打开手机,把电池从主板上拔下来,然后再安上,按开机键,一直停留在mi这个画面不动,以前知道小米6x通病是电源IC虚焊,所以我立即动手加焊

楼主:
加焊,风枪设定350度,加上焊油,一个人干没有办法拍,只能文字描述。吹了一分钟。清理干净后,安装上,又完美开机了。

网友:
一看就是惯犯

网友:
还真幸运,不是CPU虚焊,只是电源

网友:
通病,好多商家都不管的,唉

网友A:
小米6x通病是电源IC虚焊,小米应该召回。

网友:
楼主还真幸运,不是CPU虚焊只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个牛掰,居然对故障了然于胸,而且又有这动手的实力

网友:
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强

网友:
加焊完了就好了?
厉害了

网友:
觉得你是干cpu和内存呢,结果是干电源啊

网友:
知道问题所在,利用手中技术就能顺利快速定位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6x通病是电源IC虚焊,小米应该召回。

通病多了去了,没危险的,能出保的有几个召回的

网友:
普通人真不建议动手机主板,我修坏了一个米5和一个mix2s,坏了想省点钱自己换,真的太容易失败了,不如找修手机的,屏幕什么的好弄

网友:
主板还是不好修

网友:
小米是每一代都有通病吗?

网友:
小米5也是同样毛病,用段时间就加焊下

网友:
散热有处理过吗?我怀疑是散热材料老化导致的,就是那种导热凝胶,只要能把热量传到壳子上去,温度就不会那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