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铁塔保护板休眠和通讯激活手机小程序设置方案

楼主(2024-08-04):
关于铁塔保护板管理系统的锂电池组静置长期不用时保护板消耗电能问题,本论坛其他老大的帖子多有议论,我的板板靓照如下图:静置静态电流实测18ma,按说也不算大如果每天使用电池,这样的控制器消耗电流完全可以忽略!考虑到长期不用电池(半个月以上)得不到维护,保护板长期消耗造成电池亏电而损坏,设置“静置休眠”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这个板子休眠状态的实际电流1ma,还包括我的方案中外挂蓝牙的休眠电流(不连接状态),保护板休眠状态下的电流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其方案如下:

next

楼主:
在某宝上花了几元钱买了一个“TTL转485模块”和一个“ZX-D23蓝牙实验套装”如下图:

打开智星微官方网站找到D23蓝牙模块,下载一个蓝牙串口调试助手和资料包,供以后研究用:

用套装连接电脑,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工具修改自己特色的个性蓝牙名称,如我的“ddjun2”:

next

楼主:
设置完成后把蓝牙模块与TTL转RS485模块连接,并与保护板电源和485接口连接:

保护板RS485接口有两对A1B1-A2B2,其中一对留着连接电脑用做上位机,另一对接TTL转485的AB接口,如图

楼主:
保护板休眠时外置蓝牙所接的这个地方的3.3V是不会断电的,蓝牙没有连接时的电流1.8微安,有连接手机时电流1毫安,非常省电!

TTL转485与蓝牙模块连接如下图

next

网友A:
我这拓邦板子测的电流14mA,休眠电流1.4mA,,,后来买的同样的散热器-拓邦16串板子(带红绿蓝灯,可以看到板子状态),电流8mA,休眠电流还是1.4mA,问题是P+P-之间接个9兆欧的电阻他都不休眠,都10uA以下了

楼主:
注意接线别接错了
另外保护板上位机上设置如下图:

休眠设置时间720分钟也就是静置12小时进入休眠断电,也可以设置成1540分钟24小时进入休眠。设置成12小时是因为留足时间让保护板对电池有平衡维护电池的时间。

next

楼主:
另外在保护板上焊接一个开关在电池总正极和保护板供电线也就是排线最后一根之间,休眠激活手机小程序可以激活,不方便时候来回推一下开关也可以激活,另外拔一下蓝牙模块也可以激活。

手机小程序在微信收易查BMS,打开游客访问

具体的使用方法,爱折腾的老大就去折腾吧,希望各位老大有更厉害的佳作,我这里只当抛砖引玉了!码字不容易,望各位老大不吝大赏,谢谢!

楼主:
P+B+我没有接,直接电池正总了

网友:
好啊,现在电池设备很多,静态功耗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
经过这个方案的实施,对自己的这组电源感觉非常完美了,满满的成就感

楼主:
原来板载蓝牙只能读数据,手机微信信小程序不能设置,休眠就断电不能用于通讯激活,也就是一个鸡肋,实测功耗很低板上耗电不连接就几微安电流,所以就不考虑把它焊下来了!

网友:
读取电池信息用啥软件!

楼主:
这个方案实施后直接用小程序控制遥控电池断电,方便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拓邦板子测的电流14mA,休眠电流1.4mA,,,后来买的同样的散热器-拓邦16串板子(带红绿蓝灯,可以看到 ...

仔细看一下大佬的帖子说,P+P-之间加一个9兆欧的电阻,就不会休眠,那就是保护板认为电池使用中,不会进入静置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实施后直接用小程序控制遥控电池断电,方便极了!

到底是断电还是休眠?

楼主:
保护板休眠,输出就断电了

楼主:
保护板休眠后如果不激活,电池组是没有电压输出的,用电器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B:
有这个外挂是不是就能把板载的蓝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外挂是不是就能把板载的蓝牙拆了?

可以拆掉也可以不拆,不拆也费不了多少电,板载蓝牙不连接也就几微安电流,如果想才下来玩玩开发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