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工师傅 配电箱这个绿色胶带包起来的是地线吗?

楼主(2024-08-04):
最近脑子有点混乱,别的论坛看来的,请问图中红圈里,绿色胶带包起来的是地线吗?蓝色圈里零线为啥要架起来?还有,那根螺旋地线为啥没接上?谢谢啦

楼主:
脑子清醒点了,怎么会问出如此低级的问题呢?这是我发的帖吗?OMG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上面是零线排
下面是地线排
但是建议你查一下线路吧,因为有可能二百五电工瞎接

网友:
蓝色圈里的是零线,架起来是要跟地线分开,螺旋地线你说的哪个线鼻子应该在电箱盖子上拧着,

网友:
1、是。2、漏保后的零线排,如果不对地绝缘,漏保会跳闸。3、螺旋地线是接柜门的,你自己接上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不过地线颜色不对,和你说那个临县一样

网友:
2.3.4楼总结的很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上面是零线排
下面是地线排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
上面是零线排
下面是地线排

同意,对的

网友:
线的颜色有点混乱。零线电表出来黑线,漏保出来蓝线,地线黑线,最左边零线又是黑得。

网友:
上面是零排
下面是地排

网友:
有个开关为啥用纸包着?

网友B:
空开用纸包起来是防止进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开用纸包起来是防止进灰?

纸上面有字,前面是日期后面那个字是封。

网友:
是的。但是地线好不好旧难说了,测量一下零地线电压,越低越好。

网友:
蓝色圈圈有绝缘,且从电表引出,是零线,零线排。
红色圈圈没有绝缘,故为接地排。

网友:
蓝色零排  红色地排

网友:
用黑色线做地线,上面也用黑色线做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