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问下电动车控制器蓝牙模块关于协议的问题。

楼主(2024-08-04):
首先说下,本人是小白。
事情叶这样的,手上一个电动车控制器,带有一个蓝牙模块,设置是通过微信小程序连接蓝牙模块来实理的。蓝牙模块板子上端口有5个焊盘,分别是CONN    RXD     TXD     GND    VIN    接到外部线只有四条CONN没焊。模块上标识供电3.2-6伏,TTL3.2-6伏。现在问题是:担心小程序会随时下架,通迅时把RXD和TXD的波形抓出来,把数据分析出来万一哪天小程序不能用了,就用别的方法设置控制器。我现在的想法是:1,手上正好有以前买的土豪金编程器,能不能用串口助手这个软件把数据弄出来?2是网上买个三十以下的那种USB接口虚拟逻辑分析仪,24M   8通道的,这个逻辑分析仪干这事够不够用?
1的方法行不行,如果1不行2的方法行不行?
各位大神,有没什么好的思路,建议或者是意见,请大家指教!

网友A:
直接换个蓝牙模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应该只是起到一个数据转发转换的作用,手机和控制器之间的指令通过蓝牙送达和反馈。

网友:
2. 理论可以。最终数据还是人定义转换的
1放弃吧,

网友:
经验很丰富的高手可以分析,但确实不简单,很容易漏掉一些东西。试试能不能弄个AI来分析。

网友:
要是固定的命令,应该容易做到。。。。。动态的,就有点费神了,,,,动态、长度也动态,就更费神了

网友B:
有很多数码产品都是通过APP和小程序控制的,还需要注册,才能控制使用,可不可以破解程序呢

网友:
既然是串口数据,那种几十块的逻辑分析仪应该还是抓得到数据的。

网友:
逻辑分析仪还是能抓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数码产品都是通过APP和小程序控制的,还需要注册,才能控制使用,可不可以破解程序呢 ...

破解肯定是可以的,问题是会不会

网友C:
抓数据很简单,但分析数据内容比登天还难。。。

网友D:
小程序解包后 保存并导入微信开发者工具 可以自用或者重新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程序解包后 保存并导入微信开发者工具 可以自用或者重新发布

怎么获得小程序的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数据很简单,但分析数据内容比登天还难。。。

如果说数据都是固定的,我只要记录下每个功能发送和接收的每串数据高低电平脉宽多少间隔多少,不去了解什么协议什么内容,单片机IO口发送接收这个高低电平,是否可行?功能多估计程序可能会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数据都是固定的,我只要记录下每个功能发送和接收的每串数据高低电平脉宽多少间隔多少,不去了解什 ...

如果是串口且数据固定,那都不需要记录啥电平脉宽,直接抓串口数据就行,蓝牙模块一般不会搞特殊波特率,可以从2400、4800、9600、115200、921600等去尝试,看哪个波特率能抓到稳定数据,最有可能的是9600或1152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获得小程序的包呢?

PC微信打开就有 在 文档\WeChat Files\Appl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微信打开就有 在 文档\WeChat Files\Applet

您好,刚电脑上找到了这个文件夹,里面文件好像不对,时间上对不上,我用的那个小程序最早八月份,电脑里的文件最晚都是四月份的。

网友:
我建议方法2 ,我之前就是这样,可以通过分析,提取出来,就是这个过程很复杂,不仅仅只是看他出现的逻辑,也要看他周围的其他变量的变化

网友E:
不知道你的土豪金工具是啥,usb-ttl串口模块就能捕获通信数据,难的在于分析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的土豪金工具是啥,usb-ttl串口模块就能捕获通信数据,难的在于分析协议 ...

就是那个十几块包邮的土豪金编程器啊。抓取数据流可能不难,难在分析出这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