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完了,我的SHS806充电也不开机了

楼主(2024-08-04):
看坛友晒SHS806,我也翻出来充电,结果,不开机了,开机有正常的继电器跳动声音,但屏幕没正常显示,是那种初始化前不确定的花屏线,背光也没有。有坛友能搞定吗?

楼主:
先拆开看看,里面的记忆电池啥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拆开看看,里面的记忆电池啥情况

楼主,放了多久了

网友:
高端玩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拆开看看,里面的记忆电池啥情况

打开ch2通道屏蔽盖,看看是不是跟我那台一样在输入端飞了一根线

网友B:
记忆电池没问题,是不是锂电池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了多久了

感觉起码有8个月以上没用过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忆电池没问题,是不是锂电池饿死了

观察了一下,电池倒是可以充电

网友C:
看来你并不需要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并不需要它

众仪702,703闹的,其实之前时不时还会用它一下的,806比台式毕竟便携一点。

楼主:
背光好的
电路板后面
测量了一便供电系统,没发现啥异常,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没有,芯片看样子也都在工作,怎么个情况呢,后续有空跑一下线路了。话说有想要的坛友也可以买回去鼓捣一下哈,现在这个情况888元值得不?

网友D:
楼主走厂家售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走厂家售后啊

这个情况估计没戏,和普源一个调调,巴不得你换新机,不浪费那运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背光好的
电路板后面
测量了一便供电系统,没发现啥异常,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也没有,芯片看样子也都在 ...

你给这个跑线路想简单了,这个线路要跑出来必须把所有元件去除基本上是报废性处理 再花1个月时间,能把电路图跑出来也不是一般人了,也就不会来这儿询问怎么修了。跑出电路图后直接拿去卖钱比这个示波表还值钱,卖了电路图直接买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给这个跑线路想简单了,这个线路要跑出来必须把所有元件去除基本上是报废性处理 再花1个月时间,能把电 ...

哪里能去向你说的那样跑线路,我就跑一下关键控制信号就行了,再说了,我就一个普通用户,有那本事也不会像你说的那样拆零件跑全线路,那叫有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能去向你说的那样跑线路,我就跑一下关键控制信号就行了,再说了,我就一个普通用户, ...

哥们儿你板子上有bga的芯片,你不拆芯片跑个屁啊

网友:
重新刷一下固件,或许能行

网友:
没有观察一下开机电流变化吗

网友F:
估计是程序丢失了或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程序丢失了或出错了。

嗯,这个不排除某个芯片不工作了,现在供电都正常,开机逻辑正常,AD采集部分和万用表部分都是正常的,也行是屏驱动部分的芯片时钟出问题了,有空再鼓捣它,就当个乐趣,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