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胜利钳表606E,并维修二极管档问题

楼主(2024-08-04):
从某鱼上淘了一个二手胜利606E,买回来没注意有没有问题,今天用的时候发现,二极管和测阻值的档位,显示有问题。

问题:表笔啥的都没接,就有4.92MΩ的电阻,二极管档还有0.812V的管压降,按我用了这么多表的经验,应该是都显示OL才对。

1.拆解
正反面

PCB正面

PCB背面

输入保护
821的压敏电阻,zov 07D821K

75S的PTC电阻

IC
主控IC被磨掉了,不知道什么型号,这么多脚盲猜是ARM系列的
EEPROM FT24C02A

运放GS8552

2.开始维修
我没有修过万用表的经验,先跟线吧。手头上也没别的万用表了,盲修吧,
大概跟了一下线。

大概的原理图是

不知道什么原理,看起来这两个8050嫌疑很大,百度了一下,应该是烧表的通病。
手头上没有直插的S8050,今天也不在公司,不然可以借两个插件的8050用一用。现在手头上只有SS8050的贴片,先顶着用。

按照原理图焊接。成果如下

哈哈,试了一下,修好了,电阻档和二极管档显示正常了
开路的时候

测一个4148看看,管子压降0.581v,应该是对的。

测一下拆下来的三极管
Q2管子的ce的压降太小了

Q1管子的ce的压降无穷大???

3.结语
花了大半天时间修了个表,我好闲哈哈。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网友指正!

网友:
板上基本都是贴片元件,为啥就这俩是插件

网友:
竟然是硬芯的!

网友:
胜利也打磨芯片啊,这太没自信了

网友:
打磨芯片,是怕别人修,就这你也修好了,这叫技术。

网友:
不知道原因也能修,牛人

网友:
学习了,不用表也修好了表。

网友:
这是个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人才,会修表了,不错,我都没思路。

网友:
谢谢偻主分享,又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
我有几个万用表还没修好呢

网友:
没有表盲修竟然修好了,高手在民间。

网友:
不用仪器修,还会画图,说不会修,高级技师也被你吓倒了。

网友:
表还不错,能修好就赚了!

网友:
技术可以了不用测量都修好了

网友:
你这还真是盲修啊。厉害厉害。

网友:
牛批,我只会拆,不会修。

网友:
这都修好了不错了,那个原理图谁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