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卫生间推拉玻璃门换滑轮

楼主(2024-08-04):
家里的玻璃门推拉不顺了,卸下来看了一下,是有一个滑轮的弹片时间长生锈断了,当时没有备件,就用烙铁焊了一 下,装上当时还行,怕撑不了多长时间,从网上买了两个弹片,本来想买一个轮的,发现还单独卖弹片,现在弹片回来了,装 上去。

原来不知道如何卸下这个玻璃门,搜了一下,发现是把门向上推,把下面的滑轮一个一个放到滑道外面就可以向外取下门了,装的时候先把上面的门放入上面的滑道内,小心点再把下面的轮放入滑道内。

网友:
都生锈了,还是整个换滑轮好些。

网友:
换滑轮感觉是个体力活

网友A:
家里的一年一换,潮湿环境没有好办法,如果使用全不锈钢的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我家的也不好用,那些螺丝滑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一年一换,潮湿环境没有好办法,如果使用全不锈钢的可能会好一些。 ...

便宜货谁值得给你用不锈钢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货谁值得给你用不锈钢的?

-------------------

那就只能经常换了呗

网友:
换之前整体抹一遍黄油应该能耐久一点

网友C:
滑门噪音大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门噪音大是什么问题啊?

拆开看看,估计是摩擦了

网友:
好多年前也是卫生间的玻璃推拉门滑轮生锈滑不动了,后来买的滑轮换的,好像是10元一个。没几年就不行了,直接推到一起不用了,上卫生间关门就行了。没想到还有弹片买。这个设计本身就有问题,玻璃门太沉了,能不能用别的材质的门,只要防水不发霉轻一些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门噪音大是什么问题啊?

换滑轮和滑道看年